仪器打空气静电出现的奇怪现象

楼主(2018-09-14):
仪器是用锂电池供电的,也可以用usb接适配器供电。仪器有个电容屏显示屏,触摸芯片是tcs2046。
连接usb线情况下,在显示屏一侧(触摸芯片放置的一侧)打空气静电8.5kv,发现显示屏无法触摸(单片机读tcs2046都是0),但去掉usb线打静电发现一切正常。
重复做了几次实验,发现:
1、仪器仅仅连接usb线,不接适配器,打静电显示屏触摸也异常。
2、如果把仪器和usb线用泡沫垫着,打静电却没有问题。
3、仪器只用锂电池供电打静电,也没有问题。
各位有好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吗?

网友A:
我司是国内ESD保护器件原厂,免费提供测试与整改静电服务。18549815080微信同号

网友B:
换带屏蔽层的USB线试试

网友C:
123点已经有结论了,USB线提供了ESD路径和天线

网友D(2018-10-19):
通过usb线进行了静电泄放

网友D(2018-11-20):
静电考虑泄放和堵,为静电提供泄放通道,拉大空间距离

网友E:
楼主,你好,有两个问题:
1.仪器外壳是非金属吗?如果是金属,把实验室的参考地、仪器外壳、USB线三者良好接地,应该能解决问题;
2.过试验时一定要接USB线吗?
因为现在情况比较明显,显示触摸都有问题,说明静电流过敏感区域,而为什么会流过敏感区域而没有被泄放掉,那是因为USB线与参考地靠太近分布电容太大,形成泄放回路(垫泡沫距离远了,分布电容就小了);回路路径如下:静电仪器-->仪器屏幕-->PCB地-->USB线-->分布电容-->实验室参考地

网友A:
我司专业生产ESD静电保护器件原厂,深圳苏州均有公司。免费提供测试整改服务。可以联系18549815080微信同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