快速开关LED问题

楼主(2018-09-14):
本人从事检测行业.,目前使用功率MOS管,低边驱动控制LED通断,在LED亮和灭的时候拍照,照理说应该可以取到两种图片,一张亮,一张全黑,但是实测下来,本应该是全黑的那张有光亮,比亮的那张弱一点。相机是工业线阵相机,LED的最大电流时1.2A,实际用到了500mA.这种情况是光源没有全部关闭吗,但是电路设计上我在MOS管的源极接了采样电阻,可以检测LED断开时是否还有电流。图片是测试的波形,TP1和TP2几乎一样,仅有几百ns的延迟。请教大家,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?.

xch
你得用RGB三种led 混色光源进行照明

网友A:
相机我没用过,不知道性能,建议:
在即将点亮时拍照得到你要的黑照,拍完点亮;
即将熄灭时拍照得到你的亮照;拍完熄灭。

网友B:
检查一下,关闭状态,LED是否有光发出

网友C:
GS端加下拉电阻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检查一下,关闭状态,LED是否有光发出

检查过了,G端不给电平,LED完全熄灭。在G端施加脉冲信号(幅度15V),从波形上看,采样电阻电压也是呈脉冲形式。为啥在关灯的区间取图,依然可以拍到。实在不理解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检查过了,G端不给电平,LED完全熄灭。在G端施加脉冲信号(幅度15V),从波形上看,采样电阻电压也是呈脉 ...

不要在关灯瞬间就取图,要有延迟

楼主:
好的,一会可以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相机我没用过,不知道性能,建议:
在即将点亮时拍照得到你要的黑照,拍完点亮;
即将熄灭时拍照得到你的亮 ...

多谢建议,改下硬件代码测试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要在关灯瞬间就取图,要有延迟

以前是用晶体管作为开关管,发现延迟非常大,MOS管相对较快。而且相机触发信号的间隔是40us,开灯用了16us,已经延迟了24us了。相机只在曝光时间内取图。

网友D:
不知道相机的特性,你的相机好厉害,可以响应几个微秒的光线变化?
普通相机,拍一帧图像,都需要几十毫秒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不知道相机的特性,你的相机好厉害,可以响应几个微秒的光线变化?
普通相机,拍一帧图像,都需要几十毫秒 ...

工业线阵相机,一个触发取 1 x 16384个像素,你说的那个应该是面阵相机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工业线阵相机,一个触发取 1 x 16384个像素,你说的那个应该是面阵相机。

是否是光线的反复反射导致的?
在一个密闭空间,如果不是光线暗室,光的反射比较强,如果光来回反射距离380米,则延时1us了。

网友D:
举一个简单例子,光在二堵墙上来回反射,墙的距离10米,每次反射光线衰减10%,来回38次反射,还是有亮度的。

网友E:
LED灯珠余辉造成的.白色发光管现在是不存在的,荧光物质都有余辉现象,白光LED是由蓝光激发黄色荧光粉,故白色发光管一般有余辉,其他颜色不一定可以简单目测一下,裸露管芯的可视为无余辉,只能看到黄斑的发光管一般有余辉

我也认为是LED的余辉造成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是否是光线的反复反射导致的?
在一个密闭空间,如果不是光线暗室,光的反射比较强,如果光来回反射距离3 ...

使用的是反射光,镜头到相机CCD的距离有40cm,中间是黑色密闭空间。或许有可能是相机本身对光线变化响应速度慢导致,我得看看手册中有没有提到,多谢提醒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LED灯珠余辉造成的.白色发光管现在是不存在的,荧光物质都有余辉现象,白光LED是由蓝光激发黄色荧光粉,故 ...

灯珠是日本造的,具体不太清楚,如果是真的,那项目上根本用不了了。。。

网友F:
一会试试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灯珠是日本造的,具体不太清楚,如果是真的,那项目上根本用不了了。。。 ...

拍黑照前加延时,避开余辉.

网友G:
40us?频率达到25000次。
怀疑是你的相机帧行频不够,哪怕它能实际响应触发信号。
检查相机设置,必须让相机单线扫描时候帧行频大于你的25000,如果相机没这个参数,你得换相机。或者修改PWM基频。

网友H:
如果快门同步于驱动沿,而驱动的低电平没问题,那么LED荧光粉的余辉就会被拍到,快门应在驱动下降沿后延时余辉时间之后再触发拍摄,那就能看到LED的彻底关闭。

网友I:
也有可能是CCD本身的“视觉暂留”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40us?频率达到25000次。
怀疑是你的相机帧行频不够,哪怕它能实际响应触发信号。
检查相机设置,必须让相机 ...

速率应该是够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如果快门同步于驱动沿,而驱动的低电平没问题,那么LED荧光粉的余辉就会被拍到,快门应在驱动下降沿后延时 ...

关键是不清楚余辉的具体时间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关键是不清楚余辉的具体时间。

所以先按照我的方法试试(在2楼,时间利用率是最高的),如果还不行,再考虑放慢速度或者其他方法。

网友J:
硬件上加下拉电阻,建议算出适合功率的电阻。起到迅速关断的作用。软件上延时。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关键是不清楚余辉的具体时间。

如果是某些类型的LED,还真有荧光粉的余晖问题,你脉冲25KHz,对一般的荧光粉类型LED,速度应该是不够的。测试一个典型的传统无荧光粉LED,比如砷化镓红光LED试试看。这类LED不用荧光粉,速度应该没问题。
现代高亮度,大多数都是荧光粉2次激发LED,这样的管子,余辉数据不怎么清楚,其实可以通过改变触发脉冲频率拉测试一下,比如大幅度的降低到1K,看照片情况,然后慢慢的增加这样总能发现问题所在。

网友K:
如果楼主用的是白色LED灯珠那么肯定是由于荧光粉的余晖所致。网上没有找到LED灯珠用荧光粉的余晖时间数据,但是可以知道长余辉的荧光粉可以可以持续亮几个小时。估计LED的余晖时间肯定是超过几十mS级别甚至更长的。建议使用红蓝绿三基色LED组成光源就没有余晖的问题了。

网友L:
我们也是工业双目检测,首先这个pwm调光在相机调光中非常容易干扰的,你采用线性调光方式就可以,不要用PWM方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如果楼主用的是白色LED灯珠那么肯定是由于荧光粉的余晖所致。网上没有找到LED灯珠用荧光粉的余晖时间数据, ...

询问日本厂家,他们回复没有余辉问题,开启和关闭LED的延迟只有200~300ns。然后我又自己搭了光电检测电路,光电二极管的速度是1500MHz, 通过高速运放放大信号,示波器查看运放输出,发现光源开启和关闭的延迟时间均在1us以内。这就很纳闷了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LED灯珠余辉造成的.白色发光管现在是不存在的,荧光物质都有余辉现象,白光LED是由蓝光激发黄色荧光粉,故 ...

验证过了并不是余晖的问题,也询问日本厂家技术,毕竟这一小颗LED灯珠是70RMB。而且我也自己搭了光电检测电路,发现LED光源的开关速度非常快,仅有1us的延迟,对设计要求来说已经足够。看来只能细读E2V相机的手册,看是不是相机的设置问题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验证过了并不是余晖的问题,也询问日本厂家技术,毕竟这一小颗LED灯珠是70RMB。而且我也自己搭了光电检测 ...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关键是不清楚余辉的具体时间。

你可以先基于非白光LED测试,这足以弄清楚你的驱动电路导通、关断是否够快,然后基于白色LED逐渐延迟触发,这样就可以找到余辉足够暗的门限时间,即荧光粉的余辉时间。但凡荧光粉激发发光的光源,一定存在余辉,只是长短不同而已。

网友M:
楼主是哪家公司的?是要拍这样的效果吧

网友N:
用RGB混成白光做

网友O:
荧光粉有很多种,LED用的荧光粉是否有余辉不清楚。
TP1和地之间少一个电阻,而且如果要完全、及时关断,应该加一个反向电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