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CDC] 请教一个电源问题 带电正常重新上电不工作

楼主(2018-09-14):
一个产品:

插上直流电源12V,DCDC转3.3V,3.3很准确。
下载程序后,也运行正常。
然后拔下12V电源再重新上电,发现3.3V只有1.9V。
擦除程序后,3.3V恢复正常
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

程序原因导致的重新上电后电源不正常,请问这个情况怎样入手分析。为什么下载后一切正常 重新上电电源就1.9了

网友A:
你如何确定是程序的问题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如何确定是程序的问题?

不下程序时电压正常  电压不正常时擦除程序可使电压恢复正常  这两点应该可以判定为软件问题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下程序时电压正常  电压不正常时擦除程序可使电压恢复正常  这两点应该可以判定为软件问题 ...

那你查你的程序啊,一段一段程序屏蔽来找问题

网友B:
程序擦除后,端口高阻,下载后运行,是由PC端控制的一个RESET,能正常启动。
上电后的RESET是板子上复位端控制。
现在表现是上电板子不正常,也许程序设置有问题也说不定,比如端口在复位期间的电平状态什么的..........检查程序端口设置是不是产生未定义电平导致高耗电拉垮DC-DC。
另外检查系统上电复位部分,不过一般问题不会在这里。

网友C:
查外围电路控制时序
估计是你的3.3V 负载重了,拉低了电压
软件 外围分时启动负载

网友D:
MCU打开了一些东西导致LDO负载太重

楼主:
感谢各位的回复 问题已经解决  我在电源上加了一个100uf的电解 启动就正常了。。。。原因我猜测可能是上电运行负载太大导致的dcdc失效,加上电容将负载平摊对电源的冲击减少就没问题了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