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KEIL 文件重包含问题

楼主(2018-09-14):
又遇到疑问了,求助!

这是我在官方例程基础上更改的工程,现在一切正常,没有警告和错误,仿真OK,疑惑的是在PROJECT栏中的.c文件包含的.h头文件有好多重名的,我已经把所有.h头文件用#ifndef / #define / #endif 预处理命令处理了。

有没有高手知道是什么问题导致的,有什么影响。谢谢啦……

网友:
.c和.h是配套存在的。都要包含进去。

网友A:
意思是多个文件都包含了同样的头文件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意思是多个文件都包含了同样的头文件?

一个.c包含了一个.h文件多次,图中有main.c文件中包含了 n76e003.h两次,还有其他文件也是这样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一个.c包含了一个.h文件多次,图中有main.c文件中包含了 n76e003.h两次,还有其他文件也是这样。 ...

重复包含了你76e003.h
是吧?
重复也没事,不影响编译,因为重复的内容里面没有函数,都是宏定义的地址。

就是很奇怪,不合逻辑,明明做了防止重复包含处理的。

网友B:
看原子哥的教程啊,PDF,里面有讲怎么建工程。

网友C:
Keil比较奇葩,两个地方都要设置:路径和文件包含。

网友D:
头文件只放声明,不放定义。

网友E(2025-08-27):
a.h\b.h\c.h\ d.h(无.c文件)
a.h包含d.h
b.h包含d.h
c.h包含a.h\b.h
c.h包含了2个d.h
出现该原因是 a.h文件和d.h文件在同一文件夹,c.h文件和b.h文件在同一文件夹。
将d.h文件c.h文件c.c文件放同一个文件夹,或将a.h文件与b.h文件放同一个文件夹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