共用整流桥

楼主(2018-09-1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直流电机通常就是干扰的代名词,还是分开吧,成本增加不了几个,可以避免很多问题。
而且出问题了,也是单独的一路,比较好控制,多一个整流桥,成本上升非常有限。
分开了,开关电源的共模线圈成本也会下降,而且更容易处理,就一个标准开关电源的共模电感接法而已。
而电机输出整流部分,你甚至不需要接整流输出电容(如果电机是普通直流电机),更不要说什么共模电感了。

网友B:
12V/1A的开关电源,交流输入电流不大的。200W电机的电流会大一些。
如果电机的电源可以不滤波,可以尝试这么设计:
整流桥输出,接电机,接一个隔离二极管,再到开关电源输入,这样开关电源的滤波电容可以小很多,EMC滤波也好处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