仿真器似乎用不了

楼主(2018-09-14):
请教下大佬,烧写程序时会出现图一提示,而仿真器MADE灯一直不亮是什么原因啊。电脑端口倒是看得到仿真器串口。如能解决,有偿/

网友A:
看看是不是仿真器的驱动没安装好?
还是硬件没连接好?
或者工程的仿真器相关配置没设置好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