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N76E003定时器3定时时间不对

楼主(2018-09-14):
  set_T3PS2;
  set_T3PS1;
  set_T3PS0;//设置定时器3分频比1:128(1/16MHZ*128=8us)
  RH3=(65536-3036)>>8;
  RL3=65536-3036;//定时器3装初值,定时500ms溢出
  clr_TF3;//清零定时器3溢出标志位
  set_ET3;//开定时器3中断
  EA=1;// 开总中断

使用默认16M时钟频率,实际测得溢出时间大概只有50ms与设定值相差10倍,求教?

网友A:
你这跟官方推荐的顺序不同啊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Copyright(c) 2017 Nuvoton Technology Corp. All rights reserved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  Nuvoton Technoledge Corp.
//  Website: http://www.nuvoton.com
//  E-Mail : MicroC-8bit@nuvoton.com
//  Date   : Apr/21/2017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  File Function: N76E003 Timer3 demo code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#include "N76E003.h"
#include "SFR_Macro.h"
#include "Function_define.h"
#include "Common.h"
#include "Delay.h"

#define RELOAD_VALUE_H  (65536-1500)/256
#define RELOAD_VALUE_L  (65536-1500)%256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TIMER 2 interrupt subrouti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r3_ISR (void) interrupt 16
{
    clr_TF3;
    P12 = ~P1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0.2 toggle when TF3 interrupt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n TM3 INT 0x%bX", RH3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Main function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 (void)
{

    Set_All_GPIO_Quasi_Mode;
                InitialUART0_Timer1(115200);

    RH3 = RELOAD_VALUE_H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initial counter values
    RL3 = RELOAD_VALUE_L;

    set_ET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enable Timer3 interrupt
    set_E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enable interrupts
    set_TR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imer3 run

    while(1);
}

楼主(点评):
顺序不同?但是这样设置没问题吧,定时器初值设置对吗?

楼主:
有用到time3的大神帮忙看看~

网友B:
感觉不对。

网友C:
你错了,你想定时是500ms
500 000÷8=62500
所以你设置的定时器初始值根本不对,相差太多了。

网友C:
定时器3是一个16位自动重装载,向上计数定时器。看清楚了,向上。所以你减去的那个值就是你定的周期。

网友C:
#define RELOAD_VALUE_H  (65536-62500)/256
#define RELOAD_VALUE_L  (65536-62500)%256
你试试这个配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#define RELOAD_VALUE_H  (65536-62500)/256
#define RELOAD_VALUE_L  (65536-62500)%256
你试试这个配置。 ...

非常感谢,试了下就是这个问题,,,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定时器3是一个16位自动重装载,向上计数定时器。看清楚了,向上。所以你减去的那个值就是你定的周期。 ...

原来不是从0开始计数,而是从初值开始到0xFFFF,跟ST8定时器不同,规格书只写了向上。。。

网友D:
定时500ms,时基8us,则500000/8=62500;
所以应该是 (65536-62500),不是(65536-3036).

楼主(点评):
嗯,是我搞错了,我以为是从零向上计数,这个是从初值向上计数。谢谢~

网友E:
第一次接触单片机吧。好像51单片机都是这样从你设置的初始值,开始向上计时器。其实也怪新唐的人,写的什么狗屁例子啊,都不注释。

楼主(点评):
STM8就是从零开始计数到初值,这个说替代STM8S003我以为是一样的

网友E(点评):
回复 楼主: 难怪啊。STM8,是自己的内核。这个是8051内核。核心不同。

网友F:
最难的是定时器2,另外中断函数名字后面都有个数,楼主知道什么意思不?

楼主(点评):
每个外设都有个对应的中断号

网友F:
void Timer2_ISR (void) interrupt 5
比如这个5

网友F:
void Capture_ISR (void) interrupt 12
比如这里的12

网友G:
楼主有板子啊?666

楼主(点评):
自己打一个就好了,去捷多邦打样就50块钱,两三天就回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void Capture_ISR (void) interrupt 12
比如这里的1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