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大神请帮帮忙

楼主(2018-09-14):
我用单片机做计数器,不需要计数的时候就关外部中断,但为什么外部中断关闭后EX0=0;如果中断关闭的情况下,再给个外部脉冲,下次再打开外部中断的时候EX0=1;外部脉冲还没有进来,但计数器已经加1了,请问怎么避免?

网友A:
再次EX0=1之前清中断标志

网友B:
关了中断,事件还是会产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再次EX0=1之前清中断标志

没有设置中断标记,有外部中断进来就,num++了,我是做计数的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没有设置中断标记,有外部中断进来就,num++了,我是做计数的

中断标记就算你关闭中断,外部有中断时,也会产生,只是程序不会进中断,等你使能了中断,马上就进来了。所以你再仔细回味2楼的答案

网友D:
这是基本常识,不管是否关中断,外部事件都会触发相应标志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