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PGA]
FPGA编程,为什么要走命令行而不是图形路线?

楼主(2018-09-14):
FPGA编程,为什么要走命令行而不是图形路线?
软件编程方面,有VC,C#,等等,都是巴不得全部都用图形化编程。而FPGA编程却要反其道而行之!从74系列的图形化编程,发展到Verilog HDL,其实,Verilog HDL就是命令行式的74系列门电路编程。为什么,在这里要舍图形而用命令行呢?我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合理性的。

楼主:
命令行式编程,不容易让人看懂,所以,有利于保密。这对于IP提供商来说,是非常必要的。但是,对于用户来说,就不是有利的一面了。那为什么众多的用户还是在热衷于命令行式的编程呢?我看最大的原因是:人才匮乏。原理图文件,没有多少人能看懂!原理图文件,极像模拟电路,搞数字编程的人,很少能看懂模拟电路图。而看不懂模拟电路图的人,也看不懂74系列的原理图。
就是说,命令行式编程,是在迁就低水平的开发人员。真正高水平的开发人员,反倒没有用武之地了?

网友A:
举例说明   如xilinx FPGA     它有sysgen啊    就是走图形化的设计

网友A:
让不懂逻辑的    直接图形化算法  图形化硬件接口
国内做的比较好的应该是华清瑞达科技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举例说明   如xilinx FPGA     它有sysgen啊    就是走图形化的设计

是个很好的开端,但是,为什么不能成为主流呢?现在的大多数培训招聘,都是要求命令行编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让不懂逻辑的    直接图形化算法  图形化硬件接口
国内做的比较好的应该是华清瑞达科技 ...

不懂逻辑?喜欢图形化设计就是不懂逻辑吗?不敢赞同你。
图行化设计,应该是效率更高。图形化设计,要求编程人员懂得每一步的原理,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更高。
相应的,综合素质更高的人,用图形化设计会更顺手。

网友B:
有人喜欢方便,有人喜欢效率,仅此而已。

网友C:
对于复杂系统语言方式更简洁、逻辑更清晰、兼容移植方便有利于大规模集团开发。PCB排版都有编写规则约束语言来自动排版,无线系统有软件无线电。数控机床、甚至测试仪器都有应用编程等等,软件编程不断渗透其他非传统编程领域。好像这是趋势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对于复杂系统语言方式更简洁、逻辑更清晰、兼容移植方便有利于大规模集团开发。PCB排版都有编写规则约束语 ...

不敢赞同。
就算法而言,语言方式更清晰,这个没错。但是,就整个系统而言,语言方式显然是很繁琐的。明明是个触发器,鼠标调用一下就行了,偏偏要搞个十几行几十行的语言,累不累啊?
PCB排版,就更不可能用语言编程了。
所有的语言编程,都要综合成原理图文件,怎么能说图形输入法不利于大规模集团开发呢?难道,台集电的版图工程师们都是各自为战吗?

网友D(点评):
能问下写了多少年RTL了吗?

网友C(点评):
语言完全可以调用触发器。不但可以编写底层触发器同样可以调用复杂功能的FIFO、MEM模块、总线、协议站、CPU、DSP甚至多核子系统。应该比图形方式更容易标准化,规范化,而且更简洁。共同开发编程人相互容易理解、借鉴、移植、继承。

网友E:
小系统,图形输入或者HDL语言输入效率差不多。但是大系统,图形输入效率低,那么多模块那么多接口互连线,这用鼠标连接起来累不累啊?
而且水平高低和哪种输入方式有毛关系!你以为用最底层的门级电路搭系统就是高水平?错了,你看看FPGA的实现结构就知道了,一般都是基于查抄表的,你辛辛苦苦搭好的东西最终实现还是被编译器弄成了查找表,这就是毫无意义的白费功夫,说不定弄出来的东西还极其耗资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小系统,图形输入或者HDL语言输入效率差不多。但是大系统,图形输入效率低,那么多模块那么多接口互连线, ...

你说出了综合软件的重要作用,这个我赞同。但是,图形输入法不一定要从门电路做起,只有verilog hdl才会从门电路做起。你的叙述,恰恰证明了图形输入法的优势所在。图形输入法,编辑软件可以定义一个SPI模块,参数可更改。就象PiSPeiS一样的符号。这样是不是很好用的啊?综合器的优越性是不是也有了发挥的余地了?

网友C(点评):
图形方式不易标准化。即使相同的电路,一个绘图人员用网络标号而不画连线描述连接,一个化连线,一个连线从左到右,一个从右到左,等等。。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你说出了综合软件的重要作用,这个我赞同。但是,图形输入法不一定要从门电路做起,只有verilog hdl才会 ...

你说的这是模块化设计,不是图形输入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你说出了综合软件的重要作用,这个我赞同。但是,图形输入法不一定要从门电路做起,只有verilog hdl才会 ...

你自己做一个简单的项目试试就了解了,不要用模拟电路的思想去做数字电路。比如实现交通灯控制,你试试用图形输入来做状态机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懂逻辑?喜欢图形化设计就是不懂逻辑吗?不敢赞同你。
图行化设计,应该是效率更高。图形化设计,要求 ...

你可以看看xilinx sysgen    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是搞算法的   你不懂verilog开发
那你怎么在fpga上实现你的算法呢    这就是图形化的
你基于symlink搭建算法模型 并完成仿真   然后拖入图形化的硬件模块
比如DA输出    这不就很好开发吗
然后生成bit下载到fpga中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说的这是模块化设计,不是图形输入。

模块化设计,和图形输入法有着天然的继承关系。模块化设计,和命令行式输入法,好象隔着有点远了,免强拉扯到一起去,总是觉得那么的别扭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自己做一个简单的项目试试就了解了,不要用模拟电路的思想去做数字电路。比如实现交通灯控制,你试试用 ...

交通灯?那个简单了。除非你不懂74系列电路原理。我能一次搞定,不用仿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看看xilinx sysgen    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是搞算法的   你不懂verilog开发
那你怎么在fpga上实现你 ...

方法很好,只是局限性太大了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方法很好,只是局限性太大了。

这个方法,只适用于纯数学算法。对于控制逻辑好象没法用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模块化设计,和图形输入法有着天然的继承关系。模块化设计,和命令行式输入法,好象隔着有点远了,免强拉 ...

模块化设计和RTL语句隔的远?
你根本没做过FPGA设计没写过RTL吧?
能说说自己做了多少年RTL设计了吗?做过哪些设计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模块化设计和RTL语句隔的远?
你根本没做过FPGA设计没写过RTL吧?
能说说自己做了多少年RTL设计了吗?做 ...

个人的理解不同。你说的模块化,是指基于RTL语句的模块化。
我说的模块化,是指基于功能模块的模块化。
FPGA具体的编程,我确实没做过,我的工作中用不上FPGA。能用单片机解决的案子,为什么要用FPGA呢?
不过,我现在到真的需要用到FPGA了,是做音频虑波器。31段图示均衡器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方法很好,只是局限性太大了。

那天和一个中国做ip的厂家聊了一下
他们就想做这方面的工作   给fpga做系统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天和一个中国做ip的厂家聊了一下
他们就想做这方面的工作   给fpga做系统 ...

这个想法绝对好!图形化FPGA操作系统,绝对会有广泛的用户。

@ococ :FPGA的优势在于MCU无法胜任工作的场合。FPGA去抢MCU的市场?至少目前来说是不明智的。各种滤波器,FFT算法,马达控制算法,这些才是FPGA的用武之地。FPGA内嵚软核,不是很好的方案。专用电路去抢通用电路的市场,已经被证明是徒劳无功的。当年的GAL去抢74系列电路市场,就是以惨败收场。
@zhangmangui :在FPGA里面放个microblaze/NIOS之类的软核,连上各种外设,写驱动。现在不就可以吗
@zhangmangui :是个好的想法。向勇敢的探索者致敬。
@ococ :有做不完需求的MCU FPGA只需一种 当大家都来给FPGA写驱动时 那就完美了
@ococ :小众化的不是主流。单片机做不了的,才会用FPGA,这样的客户才是主流。
呵呵,做IP的好好做IP就行。这个绝对玩完。 设计者为什么用FPGA,就是因为需要一些定制化差异化小众的东西。不是通用的,通用的直接用ASIC,MCU/CPU就可以了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个人的理解不同。你说的模块化,是指基于RTL语句的模块化。
我说的模块化,是指基于功能模块的模块化。
F ...

模块化设计当然是指功能模块化。
一个FPGA工程系统的顶层,都是模块连接起来的。一层一层例化的。
估计你想象的FPGA的code都是单一的文件吧,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。
另外还有很多IP。

网友A:
这个帖子希望继续讨论   很有意义   大牛们快来谈谈你的想法

楼主:
可不可以这样做?搞一个开源的FPGA社区,当各种的模块化设计齐全时,就自然成就了FPGA操作系统了。
这个开源社区,要以图形化设计为主,一定不能再搞命令行式的设计了。为什么呢?因为,命令行式的设计,很难普及开来。晦涩难懂的命令行,只能在小众的专业人员中流转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模块化设计当然是指功能模块化。
一个FPGA工程系统的顶层,都是模块连接起来的。一层一层例化的。
估计你 ...

现在的模块化,还是以C语言为主体的模块化。这和图形化的趋势相违背。

网友F(2018-12-11):
看着真费劲,就问楼主一个问题,你用原理图法和HDL语言分别设计出一个SDRAM控制器,你看看哪个方法简单?这玩意跟自然选择是一个道理,适者生存,你以为搞FPGA的都是傻子,原理图法好用还非得弄个更难用的HDL语言出来?

网友G:
系统大了,复杂了,还是文本好。其实即使是图形化的东西,存储到磁盘的时候,还是要用数字(编码)的形式,与其用不可读的编码,不如用可读的编码,--- unix系统的一贯风格----,你看,又回到文本上来了。另外,复杂行为的描述,用图形很尴尬。我曾经尝试做过一个图形化的东西,初步用的时候才发现,大部分行为描述还是要文本,所以后来就放弃了。

网友H(2019-11-08):
引用 楼主:
个人的理解不同。你说的模块化,是指基于RTL语句的模块化。
我说的模块化,是指基于功能模块的模块化。
F ...

可以不用FPGA,用xmos即可。跟单片机一样的c编程差不多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可以不用FPGA,用xmos即可。跟单片机一样的c编程差不多的。

XMOS是多核单片机。速度方面和FPGA是没法比的。如是FFT或FIR运算,那是20核也完不成的任务。而FPGA只需要几十万CELL的中等电路就行了。另外,功耗也是没法比的。FPGA无需散热,XMOS就需要风扇散热了。

网友I(2020-02-23):
楼主和我想的一样,非常理解。有想搞这方面的想法。目前有搞类似这方面的呀:
Mentor Graphics 的 Designer
Matlab Simulink HDL Coder,Xinlinx 公司的 System Generator,是 Xinlinx 公司推出的一款基于Matlab/simulink 平台的图形化设计工具, 目的是为了简化传统的 FPGA 开发流程.
Altera 公司的 Dsp Builder
NI 的LabVIEW
Silicon Software公司的VisualApplet
若贝(Robei)公司 Robei EDA 软件
赖晓铮,华南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副教授主持的FPGA图形化编程的Digiblock项目
等等
我用的不多,只是了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