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
又见优先级

楼主(2018-09-15):
TI, Value, ev, ov, vr
原文地址:https://blog.csdn.net/zhzht19861011/article/details/6344767

最近编写一个程序,其中有下面一句,g_ucTimeValue[0]=0x23,但表示的却是十进制的23,我想使用下句代码将这个十进制的23变成十六进制的0x17,但结果d的值却是0x07,为了查找根源,对这句C语言进行反汇编.

d=(g_ucTimeValue[0]>>4)*10+g_ucTimeValue[0]&0x0F;        //十进制转化为16进制v

反汇编代码如下:

  198:                   d=(g_ucTimeValue[0]>>4)*10+g_ucTimeValue[0]&0x0F;       //十进制转化为16进制

C:0x0750    788C     MOV      R0,#g_ucTimeValue(0x8C)          将g_ucTimeValue[0]的地址给R0
C:0x0752    E6       MOV      A,@R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取到g_ucTimeValue[0]中的值,A=0x23
C:0x0753    FE       MOV      R6,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6=0x23
C:0x0754    C4       SWAP    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四位和第四位翻转,A=0x32
C:0x0755    540F     ANL      A,#0x0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=0x02
C:0x0757    75F00A   MOV      B(0xF0),#0x0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=0x0A
C:0x075A    A4       MUL      A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=A*B=0x14
C:0x075B    2E       ADD      A,R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=A+R0=0x37
C:0x075C    540F     ANL      A,#0x0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=0x07
C:0x075E    FE       MOV      R6,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6=0x07
C:0x075F    7895     MOV      R0,#TMR3H(0x95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地址
C:0x0761    F6       MOV      @R0,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传送值
C:0x0762    FB       MOV      R3,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存结果=0x07

将上述语句改成 d=(g_ucTimeValue[0]>>4)*10+(g_ucTimeValue[0]&0x0F);       问题解决.

像这个语句: #define READSDA       IO0PIN&(1<<11)            //读IO口p0.11的端口状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判断p0.11端口是否为高电平,使用下述语句就是错误的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EADSDA==(1<<11)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是高电平,处理高电平的问题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编译器在编译后将宏带入,原if语句变为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O0PIN&(1<<11) ==(1<<11)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是高电平,处理高电平的问题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这样的话,运算符'=='的优先级是大于'&'的,从而IO0PIN&(1<<11) ==(1<<11))语句等效为IO0PIN&0x00000001,与原意相差甚远.

总结:1. 尽量掌握优先级

          2. 两个表达式想运算或比较时,都加括号,让编译器去郁闷吧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