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Keil MDK下如何设置非零初始化变量

楼主(2018-09-15):
原文网址:https://blog.csdn.net/zhzht19861011/article/details/8780837

   一些工控产品,当系统复位后(非上电复位),可能要求保持住复位前RAM中的数据,用来快速恢复现场,或者不至于因瞬间复位而重启现场设备。而keil mdk在默认情况下,任何形式的复位都会将RAM区的非初始化变量数据清零。如何设置非初始化数据变量不被零初始化,这是本篇**所要探讨的。

       在给出方法之前,先来了解一下代码和数据的存放规则、属性,以及复位后为何默认非初始化变量所在RAM都被初始化为零了呢。

       什么是初始化数据变量,什么又是非初始化数据变量?(因为我的文字描述不一定准确,所以喜欢举一些例子来辅助理解文字。)

       定义一个变量:int nTimerCount=20;变量nTimerCount就是初始化变量,也就是已经有初值;

       如果定义变量:int nTimerCount;变量nTimerCount就是一个非赋值的变量,Keil MDK默认将它放到属性为ZI的输入节。

       那么,什么是“ZI”,什么又是“输入节”呢?这要了解一下ARM映像文件(image)的组成了,这部分内容略显无聊,但我认为这是非常有必要掌握的。

ARM映像文件的组成:

  • 一个映像文件由一个或多个域(region,也有译为“区”)组成
  • 每个域包含一个或多个输出段(section,也有译为“节”)
  • 每个输出段包含一个或多个输入段
  • 各个输入段包含了目标文件中的代码和数据

       输入段中包含了四类内容:代码、已经初始化的数据、未经过初始化的存储区域、内容初始化为零的存储区域。每个输入段有相应的属性:只读的(RO)、可读写的(RW)以及初始化成零的(ZI)。

       一个输出段中包含了一些列具有相同的RO、RW和ZI属性的输入段。输出段属性与其中包含的输入段属性相同。

       一个域包含一到三个输出段,各个输出段的属性各不相同:RO属性、RW属性和ZI属性

       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,一般情况下,代码会被放到RO属性的输入节,已经初始化的变量会被分配到RW属性输入区,而“ZI”属性输入节可以理解为是初始化成零变量的集合。

       已经初始化变量的初值,会被放到硬件的哪里呢?(比如定义int nTimerCount=20;那么初始值20被放到哪里呢?),我觉得这是个有趣的问题,比如keil在编译完成后,会给出编译文件大小的信息,如下所示:

Total RO Size (Code + RO Data) 54520 ( 53.24kB)
Total RW Size (RW Data + ZI Data) 6088 ( 5.95kB)
Total ROM Size (Code + RO Data + RW Data) 54696 ( 53.41kB)

       很多人不知道这是怎么计算的,也不知道究竟放入ROM/Flash中的代码有多少。其实,那些已经初始化的变量,是被放入RW属性的输入节中,而这些变量的初值,是被放入ROM/Flash中的。有时候这些初值的量比较大,Keil还会将这些初值压缩后再放入ROM/Flash以节省存储空间。那这些初值是谁在何时将它们恢复到RAM中的?ZI属性输入节中的变量所在RAM又是谁在何时给用零初始化的呢?要了解这些东西,就要看默认设置下,从系统复位,到执行C代码中你编写的main函数,Keil帮你做了些什么。

       硬件复位后,第一步是执行复位处理程序,这个程序的入口在启动代码里(默认),摘录一段cortex-m3的复位处理入口代码:

   1: Reset_Handler   PROC        ;PROC等同于FUNCTION,表示一个函数的开始,与ENDP相对?     2:     3:                 EXPORT  Reset_Handler             [WEAK]     4:                 IMPORT  SystemInit     5:                 IMPORT  __main     6:                 LDR     R0, =SystemInit     7:                 BLX     R0     8:                 LDR     R0, =__main     9:                 BX      R0    10:                 ENDP

       初始化堆栈指针、执行完用户定义的底层初始化代码(SystemInit函数)后,接下来的代码调用了__main函数,这里__main函数会调用一些列的C库函数,完成代码和数据的复制、解压缩以及ZI数据的零初始化。数据的解压缩和复制,其中就包括将储存在ROM/Flash中的已初始化变量的初值复制到相应的RAM中去。对于一个变量,它可能有三种属性,用const修饰符修饰的变量最可能放在RO属性区,已经初始化的变量会放在RW属性区,那么剩下的变量就要放到ZI属性区了。默认情况下,ZI数据的零初始化会将所有ZI数据区初始化为零,这是每次复位后程序执行C代码的main函数之前,由编译器“自作主张”完成的。所以我们要在C代码中设置一些变量在复位后不被零初始化,那一定不能任由编译器“胡作非为”,我们要用一些规则,约束一下编译器。

       分散加载文件对于连接器来说至关重要,在分散加载文件中,使用UNINIT来修饰一个执行节,可以避免__main对该区节的ZI数据进行零初始化。这是要解决非零初始化变量的关键。因此我们可以定义一个UNINIT修饰的数据节,然后将希望非零初始化的变量放入这个区域中。于是,就有了第一种方法:

1. 修改分散加载文件,增加一个名为MYRAM的执行节,该执行节起始地址为0x1000A000,长度为0x2000字节(8KB),由UNINIT修饰:

   1: LR_IROM1 0x00000000 0x00080000  {    ;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  2:   ER_IROM1 0x00000000 0x00080000  {  ; load address = execution address   3:    *.o (RESET, +First)   4:    *(InRoot$$Sections)   5:    .ANY (+RO)   6:   }   7:   RW_IRAM1 0x10000000 0x0000A000  {  ; RW data   8:    .ANY (+RW +ZI)   9:   }  10:   MYRAM 0x1000A000 UNINIT 0x00002000  {  11:    .ANY (NO_INIT)  12:   }  13: }

那么,如果在程序中有一个数组,你不想让它复位后零初始化,就可以这样来定义变量:

        unsigned char  plc_eu_backup[PLC_EU_BACKUP_BUF/8] __attribute__((at(0x1000A000)));

       变量属性修饰符__attribute__((at(adder)))用来将变量强制定位到adder所在地址处。由于地址0x1000A000开始的8KB区域ZI变量不会被零初始化,所以处在这一区域的数组plc_eu_backup也就不会被零初始化了。

       这种方法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:要自己分配变量的地址,如果非零初始化数据比较多,这将是件难以想象的大工程(以后的维护、增加、修改代码等等)。所以要找到一种办法,让编译器去自动分配这一区域的变量。

2. 分散加载文家同方法1,如果还是定义一个数组,可以用下面方法:

    unsigned char  plc_eu_backup[PLC_EU_BACKUP_BUF/8] __attribute__((section("NO_INIT"),zero_init));

       变量属性修饰符__attribute__((section(“name”),zero_init))用于将变量强制定义到name属性数据节中,zero_init表示将未初始化的变量放到ZI数据节中。因为“NO_INIT”这显性命名的自定义节,具有UNINIT属性。

3. 如何将一个模块内的非初始化变量都非零初始化?

假如该模块名字为test.c,修改分散加载文件如下所示:

   1: LR_IROM1 0x00000000 0x00080000  {    ;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  2:   ER_IROM1 0x00000000 0x00080000  {  ; load address = execution address   3:    *.o (RESET, +First)   4:    *(InRoot$$Sections)   5:    .ANY (+RO)   6:   }   7:   RW_IRAM1 0x10000000 0x0000A000  {  ; RW data   8:    .ANY (+RW +ZI)   9:   }  10:   RW_IRAM2 0x1000A000 UNINIT 0x00002000  {  11:    test.o (+ZI)  12:   }  13: }

定义时使用如下方法:

       int uTimerCount __attribute__((zero_init));

       这里,变量属性修饰符__attribute__((zero_init))用于将未初始化的变量放到ZI数据节中变量,其实keil默认情况下,未初始化的变量就是放在ZI数据区的。

4.将整个程序的非初始化变量都非零初始化 看了上面的,这个已经没有必要说了。

网友A:
mark,感谢分享!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专业定制开发单片机等嵌入式系统方案,欢迎来店访问:https://shop303370381.taobao.com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