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Cortex-M3和Cortex-M4 Fault异常应用之一 ----- 基础知识

楼主(2018-09-15):
原文网址:https://blog.csdn.net/zhzht19861011/article/details/8645661

1. 摘要

      Cortex-M内核实现了一个高效异常处理模块,可以捕获非法内存访问和数个程序错误条件。本应用笔记从程序员角度描述Cortex-M Fault异常,并且讲述在软件开发周期中的Fault用法。

2. 简介

      Cortex-M3(以下简称CM3)和Cortex-M4(以下简称CM4)内核的Fault异常可以捕获非法内存方法和非法编程行为。Fault异常能够检测到以下情况:

  • 总线Fault:在取址、数据读/写、取中断向量、进入/退出中断时寄存器堆栈操作(入栈/出栈)时检测到内存访问错误。

  • 存储器管理Fault:检测到内存访问违反了MPU定义的区域。

  • 用法Fault:检测到未定义的指令异常,未对齐的多重加载/存储内存访问。如果使能相应控制位,还可以检测出除数为零以及其他未对齐的内存访问。

  • 硬Fault:如果上面的总线Fault、存储器管理Fault、用法Fault的处理程序不能被执行(例如禁能了总线Fault、存储器管理Fault、用法Fault异常或者在这些异常处理程序执行过程中又出现了Fault)则触发硬Fault。

      本应用笔记描述CM3和CM4的Fault异常用法。系统控制寄存器组中的寄存器可以控制Fault异常或者提供引发异常的原因信息。

更深入的文档

       完整的异常描述见《Cortex - M3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》或者《Cortex -M4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》,这两本参考手册都可以在www.arm.com中找到。

      另一个很好的参考书是由Joseph Yiu编写的《The Definitive Guide to the ARM Cortex-M3》 (这本书有中文版:宋岩译的《ARM Cortex-M3权威指南》)。

楼主:
3. Cortex-M Fault异常和寄存器

      每个符合CMSIS规范的编译器所提供的启动文件(Startup_device)都会定义好设备所有的异常和中断向量。这些向量表定义了异常或中断处理程序的入口地址。下表给出了一个典型的向量表,Fault异常向量用蓝色标注。

   1:      :    3:      :    5:  __Vectors DCD __initial_sp ; 栈顶   7:  DCD Reset_Handler          ; 复位处理程序入口   9:  DCD NMI_Handler            ; NMI 处理程序入口  11:  DCD HardFaul t_Handler     ; 硬Fault处理程序入口   13:  DCD MemManage_Handler      ; 存储器管理处理程序入口   15:  DCD BusFault_Handler       ; 总线Fault 处理程序入口   17:  DCD UsageFault_Handler     ; 用法 Fault 处理程序入口   19:  DCD 0                      ; 保留   21:      :   23:      :

        通常总是使能硬Fault异常的,硬Fault异常具有固定的优先级,并且优先级高于其它Fault异常以及中断,但低于NMI。硬Fault异常处理程序在以下情况下会被执行:其它非硬Fault异常(非硬Fault异常是指总线、存储器管理和用法Fault 异常,下同。)被禁能,并且这些Fault异常被触发;在执行一个非硬Fault异常处理程序中又产生非硬Fault异常。

      所有非硬Fault具有可编程的优先级。当Cortex-M内核复位后,这些非硬Fault被禁能,你可以在应用软件中通过设置“系统Handler控制及状态寄存器(SHCSR)”来使能非硬Fault异常。这个寄存器属于系统控制模寄存器组(SCB)

3.1 Fault异常的控制寄存器

楼主:
3.1 Fault异常的控制寄存器

      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系统控制模块寄存器组(SCB)的成员,这个寄存器组的定义可以在core_cm3.h文件中,该文件属于CMSIS Cortex-M3 内核外设接口抽象层的一部分(关于不清楚CMSIS的,可以自行查找资料)。定义如下:

1.定义系统控制寄存器组结构体

  •      /** @brief System Control Block (SCB) register structure definition */

  •      typedef struct

  •      {

  •          __I uint32_t CPUID;   /*!< Offset: 0x00 CPU ID Base Register*/

  •          __IO uint32_t ICSR;   /*!< Offset: 0x04 Interrupt Control State Register*/

  •         __IO uint32_t VTOR;   /*!< Offset: 0x08 Vector Table Offset Register*/

  •         __IO uint32_t AIRCR;  /*!< Offset: 0x0C Application Interrupt / Reset Control Register*/

  •         __IO uint32_t SCR;    /*!< Offset: 0x10 System Control Register*/

  •         __IO uint32_t CCR;    /*!< Offset: 0x14 Configuration Control Register*/

  •         __IO uint8_t SHP[12]; /*!< Offset: 0x18 System Handlers Priority Registers (4-7, 8-11, 12-15) */

  •         __IO uint32_t SHCSR;  /*!< Offset: 0x24 System Handler Control and State Register */

  •         __IO uint32_t CFSR;   /*!< Offset: 0x28 Configurable Fault Status Register*/

  •         __IO uint32_t HFSR;   /*!< Offset: 0x2C Hard Fault Status Register*/

  •         __IO uint32_t DFSR;   /*!< Offset: 0x30 Debug Fault Status Register */

  •         __IO uint32_t MMFAR;  /*!< Offset: 0x34 Mem Manage Address Register*/

  •         __IO uint32_t BFAR;   /*!< Offset: 0x38 Bus Fault Address Register*/

  •         __IO uint32_t AFSR;   /*!< Offset: 0x3C Auxiliary Fault Status Register*/

  •         __I uint32_t PFR[2];  /*!< Offset: 0x40 Processor Feature Register*/

  •         __I uint32_t DFR;     /*!< Offset: 0x48 Debug Feature Register*/

  •         __I uint32_t ADR;     /*!< Offset: 0x4C Auxiliary Feature Register*/

  •         __I uint32_t MMFR[4]; /*!< Offset: 0x50 Memory Model Feature Register*/

  •         __I uint32_t ISAR[5]; /*!< Offset: 0x60 ISA Feature Register*/

  •     } SCB_Type;

2. 定义系统控制寄存器组物理空间基地址

         #define SCS_BASE (0xE000E000) /*!< System Control Space Base Address */

3. 定义指向系统控制寄存器组的指针

         #define SCB ((SCB_Type *)SCB_BASE) /*!< SCB configuration struct * /

      通过以上三步,我们就可以使用结构体指针SCB来访问系统控制寄存器组的寄存器了,比如给系统控制寄存器SCR赋值:SCB->SCR=0xFF;

      SCB->CCR寄存器控制除数为零和未对齐内存访问是否触发用法Fault。

      SCB->SHCSR寄存器可用来使能非硬Fault异常。如果一个非硬Fault异常被禁能并且相关Fault发生,这时异常会升级为硬Fault。SCB->SHP寄存器组控制异常的优先级。

Fault异常控制寄存器列表:

地址/访问

寄存器

复位值

描述

0xE000ED14

RW 特权级

SCB->CCR

0x00000000

配置和控制寄存器:包含控制除数为零和未对齐内存访问是否触发用法Fault的使能位。

0xE000ED18

RW 特权级

SCB->SHP[12]

0x00

系统处理程序优先级寄存器:控制异常处理程序的优先级

0xE000ED24

RW特权级

SCB->SHCSR

0x00000000

系统处理程序控制和状态寄存器

3.1.1 SCB->CCR 寄存器

蓝色部分控制是否使能相应的用法Fault

名称

描述

[31:10]

-

保留

[9]

STKALIGN

表示进入异常时的堆栈对齐。

0:4字节对齐

1:8字节对齐

进入异常时,处理器使用压入堆栈的PSR位[9]来指示堆栈对齐。从异常返回时,这个堆栈位被用来恢复正确的堆栈对齐。

[8]

BFHFNMIGN

使能时,使得以优先级位-1或-2运行的处理程序忽略加载和存储指令引起的数据总线故障。它用于硬故障、NMI和FAULTMASK升级处理程序中:

0:加载和存储指令引起的数据总线故障会引起锁定。

1:以优先级-1或-2运行的处理程序忽略加载和存储指令引起的数据总线故障。

仅在处理程序和其数据处于绝对安全的存储器时将该位设为1。一般将该位用于探测系统设备和桥接器以检测并纠正控制路径问题。

[7:5]

-

保留

[4]

DIV_0_TRP

当处理器进行除0操作(SDIV或UDIV指令)时,会导致故障或停止。

0:不捕获除以零故障

1:捕获除以零故障。

当该位设为0时,除以零返回的商数为0。

[3]

UNALIGN_TRP

使能非对齐访问捕获:

0:不捕获非对齐半字和字访问

1:捕获非对齐半字和字访问。

如果该位设为1,非对齐访问产生一个使用故障。无论UNALIGN_TRP是否设为1,非对齐的LDM、STM、LDRD和STRD指令总是出错。

[2]

-

保留

[1]

USERSETM

PEND

使能对STIR的无特权软件访问。

0:禁能

1:使能

[0]

NONEBASE

THRDENA

指示处理器如何进入线程模式:

0:处理器仅在没有有效异常时才能够进入线程模式。

1:处理器可以从EXC_RETURN值控制下的任何级别进入线程模式

3.1.2 SCB->SHP 寄存器组

      以下SCB->SHP 寄存器组的寄存器用来设置异常处理程序的优先级:

             SCB->SHP[0]:存储器管理Fault的优先级

             SCB->SHP[1]:总线Fault的优先级

             SCB->SHP[2]:用法Fault的优先级

       为了编程中断和异常的优先级,CMSIS提供了函数NVIC_SetPrioriity和NVIC_GetPriority。这两个函数也位于core_cm3.h中,源码为:

  •      /** \brief Set Interrupt Priority

  •

  •      This function sets the priority for the specified interrupt. The interrupt number can be positive

  •        to specify an external (device specific) interrupt, or negative to specify an internal (core)

  •        interrupt.

  •      Note: The priority cannot be set for every core interrupt.

  •

  •      \param [in] IRQn Number of the interrupt for set priority

  •      \param [in] priority Priority to set

  •      */

  •      static __INLINE void NVIC_SetPriority(IRQn_Type IRQn, uint32_t priority)

  •     {

  •         if(IRQn < 0) {

  •                 /* set Priority for Cortex-M System Interrupts */

  •             SCB->SHP[((uint32_t)(IRQn) & 0xF)-4] = ((priority << (8 - __NVIC_PRIO_BITS)) & 0xff); }

  •         else {
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/* set Priority for device specific Interrupts */

  •             NVIC->IP[(uint32_t)(IRQn)] = ((priority << (8 - __NVIC_PRIO_BITS)) & 0xff); }

  •     }

  •     /** \brief Get Interrupt Priority

  •

  •     This function reads the priority for the specified interrupt. The interrupt number can be positive

  •        to specify an external (device specific) interrupt, or negative to specify an internal (core)

  •        interrupt.

  •     The returned priority value is automatically aligned to the implemented priority bits of the

  •        microcontroller.

  •

  •     \param [in] IRQn Number of the interrupt for get priority

  •     \return Interrupt Priority

  •     */

  •     static __INLINE uint32_t NVIC_GetPriority(IRQn_Type IRQn)

  •     {

  •         if(IRQn < 0) {
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 /* get priority for Cortex-M system interrupts */

  •             return((uint32_t)(SCB->SHP[((uint32_t)(IRQn) & 0xF)-4] >> (8 - __NVIC_PRIO_BITS))); }

  •         else {
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 /* get priority for device specific interrupts */

  •             return((uint32_t)(NVIC->IP[(uint32_t)(IRQn)] >> (8 - __NVIC_PRIO_BITS))); }

  •     }

可以通过下面的示例代码更改异常优先级:

  •              :

  •              :

  •          NVIC_SetPriority (MemoryManagement_IRQn, 0xF0);

  •          NVIC_SetPri ority (BusFault_IRQn, 0x80);

  •          NVIC_SetPriority ( UsageFault_IRQn, 0x10);

  •              :

  •          UsageFault_prio = NVIC_GetPriority ( UsageFault_IRQn);

  •              :

  •              :

3.1.3 SCB->SHCSR寄存器

与Fault异常相关位见下表的蓝色部分

名称

描述

[31:19]

-

保留

[18]

USGFAULTENA

用法Fault使能位,设为1时使能

[17]

BUSFAULTENA

总线Fault使能位,设为1时使能

[16]

MEMFAULTENA

存储器管理Fault使能位,设为1使能

[15]

SVCALLPENDED

SVC调用挂起位,如果异常挂起,该位读为1

[14]

BUSFAULTPENDED

总线Fault异常挂起位,如果异常挂起,该位读为1

[13]

MEMFAULTPENDED

存储器Fault故障异常挂起位,如果异常挂起,该位读为1

[12]

USGFAULTPENDED

用法Fault异常挂起位,如果异常挂起,该位读为1

[11]

SYSTICKACT

SysTick 异常有效位,如果异常有效,该位读为1

[10]

PENDSVACT

PendSV异常有效位,如果异常有效,该位读为1

[9]

-

保留

[8]

MONITORACT

调试监控有效位,如果调试监控有效,该位读为1

[7]

SVCALLACT

SVC调用有效位,如果SVC调用有效,该位读为1

[6:4]

-

保留

[3]

USGFAULTACT

用法Fault异常有效位,如果异常有效,该位读为1

[2]

-

保留

[1]

BUSFAULTACT

总线Fault异常有效位,如果异常有效,该位读为1

[0]

MEMFAULTACT

存储器管理Fault异常有效位,如果异常有效,该位读为1

      尽管可以写SCB->SHCSR寄存器的所有位,但建议软件只写异常使能位。下面的例子用于使能所有非硬Fault(存储器管理Fault、总线Fault、用法Fault异常):

         SCB - >SHCSR |= 0x00007000; /*enable Usage Fault, Bus Fault, and MMU Fault*/

注:要包含core_cm3.h头文件。

楼主:
3.2 Fault异常的状态和地址寄存器

      Fault状态寄存器组(SCB->CFSR和SCB->HFSR)和Fault地址寄存器组(SCB->MMAR和SCB->BFAR)包含Fault的详细信息以及异常发生时访问的内存地址。

地址/访问

寄存器

复位值

描述

0xE000ED28

RW 特权级

SCB->CFSR

0x00000000

可配置Fault状态寄存器:包含指示存储器管理Fault、总线Fault或用法Fault的原因位

0xE000ED2C

RW 特权级

SCB->HFSR

0x00000000

硬Fault状态寄存器:包含用于指示硬Fault原因位。

0xE000ED34

RW特权级

SCB->MMFAR

不可知

存储器管理Fault地址寄存器:包括产生存储器管理Fault的位置的地址

0xE000ED38

RW特权级

SCB->BFAR

不可知

总线Fault地址寄存器:包括产生总线Fault的位置的地址

3.2.1 SCB->CFSR寄存器

SCB->CFSR寄存器的位分配表:

bit3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it16

bit15                   bit8

bit7                    bit0

用法Fault状态寄存器(UFSR)

总线Fault状态寄存器(BFSR)

存储器管理Fault状态寄存器(MMFSR)

SCB->CFSR寄存器可以被分成三个组:

      存储器管理Fault 状态寄存器:地址0x0xE000ED28,可以按字节访问

      总线Fault状态寄存器:地址0xE000ED29,可以按字节访问

      用法Fault状态寄存器:地址0xE000ED2A,可以按半字访问

3.2.1.1 存储器管理Fault状态寄存器MMFSR:指示存储器访问Fault的原因

名称

描述

[7]

MMARVALID

存储器管理Fault地址寄存器(MMAR)有效标志:

0:MMAR中的值不是一个有效Fault地址

1:MMAR中保留一个有效Fault地址。

如果发生了一个存储器管理Fault,并由于优先级的原因升级成一个硬Fault,那么硬Fault处理程序必须将该位设为0。

[6:5]

-

保留

[4]

MSTKERR

进入异常时的入栈操作引起的存储器管理Fault:

0:无入栈Fault

1:进入异常时的入栈操作引起了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访问违犯。

当该位设为1时,依然要对SP进行调节,并且堆栈的上下文区域的值可能不正确。处理器没有向MMAR中写入Fault地址。

[3]

MUNSTKERR

异常返回时的出栈操作引起的存储器管理Fault:

0:无出栈Fault

1:异常返回时的出栈操作已引起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访问违犯.

该Fault与处理程序相连,这意味着当该位为1时,原始的返回堆栈仍然存在。

处理器不能对返回失败的SP进行调节,并且不会执行新的存储操作。处理器没有向MMAR中写入Fault地址。

[2]

-

保留

[1]

DACCVIOL

数据访问违犯标志:

0:无数据访问违犯Fault

1:处理器试图在不允许执行操作的位置上进行加载和存储。

当该位为1时,异常返回的压入堆栈的PC值指向出错指令。处理器已在MMAR中加载了目标访问的地址。

[0]

IACCVIOL

指令访问违犯标志:

0:无指令访问违犯错误

1:处理器试图从不允许执行操作的位置上进行指令获取。

即使MPU被禁能,这一故障也会在XN(CM3内核的0xE0000000~0xFFFFFFFF区域)区寻址时发生。

当该位为1时,异常返回的压入堆栈的PC值指向出错指令。处理器没有向MMAR中写入故障地址。

3.2.1.2 总线Fault状态寄存器BFSR:指示总线访问Fault原因

名称

描述

[7]

BFARVALID

总线Fault地址寄存器(BFAR)有效标志:

0:BFAR中的值不是有效故障地址

1:BFAR中保留一个有效故障地址。

在地址已知的总线故障发生后处理器将该位设为1。该位可以被其他Fault清零,例如之后发生的存储器管理Fault。

如果发生总线Fault,并由于优先级原因升级为一个硬Fault,那么硬Fault处理程序必须将该位设为0。

[6:5]

-

保留

[4]

STKERR

进入异常时的入栈操作引起的总线Fault:

0:无入栈故障

1:进入异常时的入栈操作已引起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总线故障。

当处理器将该位设为1时,依然要对SP进行调节,并且堆栈的上下文区域的值可能不正确。处理器没有向BFAR中写入Fault地址。

[3]

UNSTKERR

异常返回时的出栈操作引起的总线Fault:

0:无出栈Fault

1:异常返回时的出栈操作已引起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总线Fault。

该Fault与处理程序相连, 这意味着当处理器将该位设为1时,原始的返回堆栈仍然存在。处理器不能对返回失败的SP进行调节,并且不会执行新的存储操作,也未向BFAR中写入Fault地址。

[2]

IMPRECISERR

非精确数据总线错误:

0:无非精确数据总线错误

1:已发生一个数据总线错误,但是堆栈帧中的返回地址与引起错误的指令无关。

当处理器将该位设为1时,不向BFAR中写入Fault地址。

这是一个异步Fault。因此,如果在当前进程的优先级高于总线Fault优先级时检测到该Fault,总线Fault被挂起并仅在处理器从所有更高优先级进程中返回时开始变为有效。如果在处理器进入非精确总线Fault的处理程序前发生一个精确Fault,那么处理程序同时对IMPRECISERR 和其中一个精确Fault状态位进行检测,判断它们是否置位为1。

[1]

PRECISERR

精确数据总线错误:

0:非精确数据总线错误

1:已发生一个数据总线错误,且异常返回的压入堆栈的PC值指向引起Fault的指令。

当处理器将该位设为1时,向BFAR中写入Fault地址。

[0]

IBUSERR

指令总线错误:

0:无指令总线错误

1:指令总线错误。

处理器检测到预取指令时的指令总线错误,但仅在其试图签发Fault指令时才将IBUSERR 标志设为1。

当处理器将该位设为1时,不向BFAR中写入Fault地址。

3.2.1.3 用法Fault状态寄存器UFSR:指示产生用法Fault的原因

名称

描述

[15:10]

-

保留

[9]

DIVBYZERO

0:无除以零Fault或除以零捕获未使能

1:处理器已执行SDIV或UDIV指令(除以零)。

当处理器将该位设为1时,异常返回的压入堆栈的PC值指向执行除以零的指令。

注:通过将CCR中的DIV_0_TRP位设为1使能除以零捕获,默认是不使能的。

[8]

UNALIGNED

0:无非对齐访问Fault,或非对齐访问捕获未使能

1:处理器已进行了一次非对齐的存储器访问。

注:通过将CCR中的UNALIGN_TRP位设为1来使能非对齐访问捕获,默认是不使能的。非对齐的LDM、STM、LDRD和STRD指令总是出错,与UNALIGN_TRP的设置无关。

[7:4]

-

保留

[3]

NOCP

无协处理器用法Fault。处理器不支持协处理器指令:

0:试图访问一个协处理器未引起用法Fault

1:处理器已试图访问一个协处理器。

[2]

INVPC

EXC_RETURN的无效PC加载引起的无效PC加载用法Fault:

0:没有发生无效PC加载用法Fault

1:处理器已试图将EXC_RETURN非法载入PC,作为一个无效的上下文或一个无效的EXC_RETURN值。

当该位被设为1时,异常返回的压入堆栈的PC值指向尝试执行非法PC加载的指令。

[1]

INVSTATE

无效状态用法Fault:

0:未发生无效状态用法Fault

1:处理器已试图执行一个非法使用EPSR的指令。

当该位设为1时,异常返回的压入堆栈的PC值指向一个尝试非法使用EPSR的指令。

如果一个未定义的指令使用了EPSR,则该位不被置位为1。

[0]

UNDEFINSTR

未定义的指令用法Fault:

0:无未定义的指令用法Fault

1:处理器已试图执行一个未定义的指令。当该位设为1时,异常返回的压入堆栈的PC值指向未定义的指令。

未定义的指令是一条不能被处理器译码的指令。

3.2.2 SCB->HSFR寄存器

SCB->HSFR寄存器提供关于激活硬Fault处理程序的事件的信息,写入1清零相应位。

名称

描述

[31]

DEBUGEVT

硬Fault因调试事件产生,保留供调试使用。对寄存器执行写操作时,必须向该位写入0;否则,该行为不可预知。

[30]

FORCED

指示硬Fault是否由上访产生,非硬Fault的处理程序无法执行时,会上访成硬Fault。

0:硬Fault不是因为非硬Fault上访产生的

1:硬Fault是通过非硬Fault上访产生的。

当该位设为1时,硬Fault处理程序必须读其他Fault状态寄存器以找出Fault原因。

[29:2]

-

保留

[1]

VECTTBL

指示一个在异常处理过程中读向量表而引起的总线Fault:

0:读向量表未引起总线Fault

1:读向量表引起了总线Fault。

这一错误通常情况下都由硬Fault处理程序来处理。

[0]

-

保留

楼主:
3.2.3 SCB->MMFAR和SCB->BFAR寄存器

      为了确定产生了哪个Fault异常以及什么原因引起的Fault异常,你需要检测Fault状态寄存器。

      如果SCB->CFSR寄存器的BFARVALID位有效(为1),则SCB->BFAR寄存器的值表示引起总线Fault的内存地址。

      如果SCB->CFSR寄存器的MMFARVALID位有效(为1),则SCB->MMFAR寄存器的值表示引起存储器管理Fault的内存地址。

参考资料:

1. ARM Cortex-M3权威指南                Joseph Yiu著   宋岩译

2. Application Note 209   Using Cortex-M3 and Cortex -M4 Fault exceptions         Copyright 2010 ARM

3. LPC178x/7x用户手册                       NXP

网友A:
这个号 省的在别处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