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]
STM32从上电到程序运行有段延迟时间吗?

楼主(2018-09-15):
如图,蓝色是电源信号,另外两个是ARM输出的信号,上电后,有4ms的延迟时间,stm32f407才输出驱动,我在主函数一开始配置好IO口后就输出个高电平,为什么还会有这个延迟,求解

网友A:
上电有复位时间,还有晶振起振到稳定的时间

楼主(点评):
也就是一开始上电后,到持续运行不可避免的会有些延迟时间吗?现在感觉感觉时间有些长在4ms作用,有什么解决办法吗

网友B:
芯片复位需要时间,复位时间太短不行

可以用个电路实现,两路输入,当MCU复位完成之前输出由一路输入控制输出高电平,当MCU进入正常工作模式后,MCU控制输出信号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芯片复位需要时间,复位时间太短不行

可以用个电路实现,两路输入,当MCU复位完成之前输出由一路输入控制 ...

明白了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芯片复位需要时间,复位时间太短不行

可以用个电路实现,两路输入,当MCU复位完成之前输出由一路输入控制 ...

STM32F407在上电复位正常工作之前默认输出是高阻态,可以改变它的默认输出吗,比如默认输出高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STM32F407在上电复位正常工作之前默认输出是高阻态,可以改变它的默认输出吗,比如默认输出高 ...

无法改变
如果增加外部上拉电阻,就是高电平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无法改变
如果增加外部上拉电阻,就是高电平

非常感谢,完美的解决了问题

网友C(2018-11-28):
芯片上电需要时间,初始化 RW ZI 搬移代码也需要时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