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相比例运放反相输入端串接电阻是什么作用?

楼主(2018-09-15):
TL441是对数放大器,它的输入信号是同相比例运放的输出信号,我不明的是运放的反向输入端为什么串接一个910欧姆的电阻,是起到平衡电阻作用吗?如果去掉910欧姆电阻,调整100欧姆和5k欧姆使得达到平衡电阻要求可以吗?

楼主:
@king5555,你说的这种情况能举个例子吗?可以简单分析一下吗?

网友A:
首先,这个电阻很明显是输入失调补偿用的,910+100≈1K,这样+—输入端偏置电流不会造成新的失调电压。
二就是有可能内部带差摸抑制的二极管时候,需要这2个电阻。

网友B:
阻抗一致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首先,这个电阻很明显是输入失调补偿用的,910+100≈1K,这样+—输入端偏置电流不会造成新的失调电压。
二 ...

内部带差摸抑制的二极管时候,需要这2个电阻。

请教这个什么意思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内部带差摸抑制的二极管时候,需要这2个电阻。

请教这个什么意思?

差摸电压过大,会造成运放输入过大造成的阻塞。为了防止这个情况发生,部分运放内部设计有2个反向并联的二极管接在同相和反相端之间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差摸电压过大,会造成运放输入过大造成的阻塞。为了防止这个情况发生,部分运放内部设计有2个反向并联的 ...

还是没明白跟这个910 ohm电阻有啥关系呢?指导一下,谢谢啦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,这个电阻很明显是输入失调补偿用的,910+100≈1K,这样+—输入端偏置电流不会造成新的失调电压。
二 ...

信号串接一个电容,隔去直流量,送入同相输入端,但是实测同相输入端直流量不为0,这样的话是不是需要在同相输入端接一个下拉电阻,下拉到地,使得同相输入端偏置为0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,这个电阻很明显是输入失调补偿用的,910+100≈1K,这样+—输入端偏置电流不会造成新的失调电压。
二 ...

非常感谢!我先消化一下,有问题再请教。

网友E:
其实这个是早期运放制造工艺不发达时留下来的,确实是平衡电阻,主要是因为当时的运放输入电阻都是在几百K,这时候差一点电阻,就会造成很大的误差。但是现在的运放输入电阻抄起来都是几M到十几M,就基本不需要了。这个就是营养药,有了没事,去掉也没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其实这个是早期运放制造工艺不发达时留下来的,确实是平衡电阻,主要是因为当时的运放输入电阻都是在几百K ...

谢谢!我在找资料,看别人的电路也没有看到有这种接法,所以来论坛请教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信号串接一个电容,隔去直流量,送入同相输入端,但是实测同相输入端直流量不为0,这样的话是不是需要在 ...

"信号串接一个电容,隔去直流量,送入同相输入端" 。。信号中的直流偏置给这个电容充电,根据输入偏置电流的极性,电容器会充电到电源的正电压或负电压。这个过程可能会需要很长时间。例如,一只场效应管(FET)输入放大器,当1 pA的偏置电流与一个0.1μF电容器耦合时,其充电速率I/C为10–12/10–7=10 μV/s,或每分钟600μV。如果增益为100,那么输出漂移为每分钟0.06 V。因此,一般实验室测试(使用AC耦合示波器)无法检测到这个问题,而电路在数小时之后才会出现问题。因此,在运算放大器输入端和地之间接一只电阻器,为输入偏置电流提供一个对地回路。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"信号串接一个电容,隔去直流量,送入同相输入端" 。。信号中的直流偏置给这个电容充电,根据输入偏置电 ...

非常感谢您的分析,我也时觉得需要用电阻偏置到地,只是不清楚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