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 C

楼主(2018-09-15):
程序中老是提示 错误APP\PROCESSCONTROL.C(316): 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'['
找不到原因,语句如下:
Allbag_Pressure[4]=[0,0,0,0];

[] 换成 {}

网友A:
int Allbag_Pressure[4]={0,0,0,0};

网友B:
数组类型没有。

楼主:
  换成这样    Allbag_Pressure[4]={0,0,0,0};  错误:APP\PROCESSCONTROL.C(316): 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'{'
换成这样    uchar Allbag_Pressure[4]={0,0,0,0};   错误是:
APP\PROCESSCONTROL.C(316): 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'unsigned'
APP\PROCESSCONTROL.C(316): 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'{'
APP\PROCESSCONTROL.C(316): 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'}'

楼主:
数组类型是CHAR,前面已经预先定义了,这样定义的: uchar Allbag_Pressure[4]={0,0,0,0};

网友C:
屏蔽某些语句慢慢检查

楼主:
一个一个地分别赋值就没有问题,一起赋值就出错

网友D:
将这句有问题的先注释掉再看,若是如此就好了,估计是此句里有中文符号等一些看不出来的东西,慢慢来吧

网友E:
把uchar变为unsigned char

楼主:
没有办法,我只好一个一个元素地赋值,不知道什么原因。

网友F:
对于数组赋值,除了定义位置初始化数组,其他情况必须一个一个赋值。定义并初始化时需用大括号(花括号)。

楼主:
谢谢,听说什么99以上的版本,就可以直接填变量进去,99以前的版本就不行,网上是这么说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