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
keil MDK的信号函数

楼主:
原文网址:https://blog.csdn.net/zhzht19861011/article/details/6856529

keil的信号函数用于模拟和测试串行IO,模拟IO,端口通讯等重复发生的外部事件。

信号函数以关键字signal开头。在函数中必须调用twatch用于延时,不然keil会陷入死循环。twatch函数的参数表示要延时的CPU执行周期,比如twatch(1000000)表示一个信号函数延时1000000个CPU周期。

信号函数受到如下约束:

  • 函数的返回值类型必须为void。
  • 函数最多只能有8个参数。
  • 信号函数可以调用其他重定义函数和用户函数。
  • 信号函数之间不能相互调用。
  • 信号函数可以被用户函数调用。
  • 信号函数必须调用twatch至少一次。如果信号函数从不调用twatch,则目标程序将得不到时间执行。而且由于不能使用Ctrl+C中断信号函数,在这种情况下µVision3将进入死循环。

1.建立函数

keil中有内建的函数编辑器,通过Debug--Function Editor来打开。打开函数编辑器时需要输入一个文件名或者打开一个由Options for Target--Debug Initialization File指定的文件。

2. 编辑例子。

下面的例子在LPC2114的P0.8引脚上输入一个如下图所示的方波。

  • // 在200HZ的方波的低半周期中增加两个频率为1K的波

  • //

  • //

  • signal void test(void)

  • {

  •         while(1)

  •         {

  •                 PORT0 |=0x1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0.8置高

  •                 twatch(11059200*4/400);        //延时2.5ms(200HZ)

  •                 PORT0 &=~0x1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0.8置低

  •                 twatch(11059200*4/400);        //延时2.5ms(200HZ)

  •                 PORT0 |=0x1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0.8置高

  •                 twatch(11059200*4/400);        //延时2.5ms(200HZ)

  •                 PORT0 &=~0x1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0.8置低

  •                 twatch(11059200*4/400);        //延时2.5ms(200HZ)

  •                 PORT0 |=0x1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0.8置高

  •                 twatch(11059200*4/400);        //延时2.5ms(200HZ)

  •                 PORT0 &=~0x1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0.8置低

  •                 twatch(11059200*4/2000);        //延时ms(800HZ)

  •                 PORT0 |=0x1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0.8置高

  •                 twatch(11059200*4/2000);        //延时2.5ms(400HZ)

  •                 PORT0 &=~0x1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0.8置低

  •                 twatch(11059200*4/2000);        //延时2.5ms(800HZ)

  •                 PORT0 |=0x1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0.8置高

  •                 twatch(11059200*4/2000);        //延时2.5ms(400HZ)

  •                 PORT0 &=~0x1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0.8置低

  •                 twatch(11059200*4/2000);        //延时2.5ms(800HZ)

  •         }

  • }

3.编译

在信号函数编辑界面上,点击Compile按钮,编译通过与否都会有相应提示。

4. 调用信号函数

编译通过后,在软件仿真时,在控制窗口(Command窗口)中输入如下命令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st()

注:test为信号函数名。

5.查看空闲信号函数

使用signal state命令

6. 删除信号函数(以test()为例)

signal kill test或者kill func tes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