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keil MDK编译器警告和错误详解

楼主(2018-09-15):
原文网址:https://blog.csdn.net/zhzht19861011/article/details/5823537

1.warning:  #550-D: variable "d" was set but never used
描述:变量'd'定义但从未使用,或者是,虽然这个变量你使用了,但编译器认为变量d所在的语句没有意义,编译器把它优化了.
解决:仔细衡量所定义的变量d是否有用,若是认定变量d所在语句有意义,那么尝试用volatile关键字修饰变量d,若是真的没有用,那么删除掉以释放可能的内存.

2.warning:  #1-D: 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
描述:文件最后一行不是新的一行.编译器要求程序文件的最后一行必须是空行,想了半天没想通为什么要这样.
解决:可以不理会.若是觉得出现警告不爽,那么在出现警告的文件的最后一行敲个回车,空出一行.

3. warning:  #111-D: statement is unreachable
描述:声明不可能到达.多出现在这种场合:

  • int main(void)

  • {

  •        ...

  •        while(1)  //无限循环,这在不使用操作系统的程序中最常见

  •        {

  •              ...

  •        }

  •        return 0; //这句声明在正常情况下不可能执行到,编译器发出警告

  • }

解决:不理会.

4. warning: C3017W: data may be used before being set
描述:变量'data'在使用前没有明确的赋值.如:

  • uint8 i,data;            //定义变量i和data,二者都没有明确赋值

  • for ( i = 0; i < 8; i++) //变量'i'在语句中被赋值0

  • {

  •      if ( IO1PIN & SO_CC2420 )

  •          data |= 0x01;    //变量'data'在使用前没有明确赋值,编译器发出警告

  •      else

  •          data &= ~0x01;

  • }

解决:应仔细衡量该变量的初始值是否为0,若是,可以不理会这个警告,因为MDK编译器在程序执行前,会将使用到的数据区初始化为0,但若是该变量的初始值不应该是0,忽略这个警告可能会引起致命错误.这个警告应引起足够重视.应养成变量赋初值的习惯,好在有编译器给把关.

5. warning:  #177-D: variable "temp"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
描述:变量'temp'进行了声明但没有引用.多出现在声明了一个变量,但却没有使用它,它和warning:  #550-D: variable "temp" was set but never used不同之处在于temp从没有使用过.
解决:若是定义的变量确实没有用,删除掉;若是有用,则在程序中使用.
与该警告类似的还有 warning:  #177-D: function "MACProcessBeacon"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

6. warning:  #940-D: missing return statement at end of non-void function "DealwithInspect2"
描述:返回非空的函数"DealwithInspect2"的最后缺少返回值声明.如:

  • int DealwithInspect2(uint32 test)

  • {

  •       ...

  •       ...

  •       ...

  •      //此处应该是return x;返回一个int型数据,若是没有返回值,编译器产生警告

  • }

7..warning:  #1295-D: Deprecated declaration lcd_init - give arg types

描述:在定义函数的时候,如果你写上函数参数,就会有这个警告,比如void timer_init(); 这里就没有形参,如果这样的话,编译器会给出警告.

1. error:  #65: expected a ";"
描述:缺少分号.大多是漏忘';'.
解决:双击错误行,在定位到错误点的附近找到没加';'号的语句,加上分号.并不一定在定位到的错误行才却分号,可能是这行的上一行,也可能是下一行.

2. error:  #65: expected a ";"和 error:  #20: identifier "xxxx" is undefined一块出现,而且后面的error: #20错误可能一大堆
描述:这个错误对于第一次遇上的人来说绝对是个噩梦,当错误出现,满怀希望的双击错误提示,来到错误行时却愕然发现,错误行绝对没有错,于是找找错误行的上一行,下一行,没有错误,再找上上行,下下行...让人无比郁闷的事情出现了:编译提示的所有错误行都不可能有错误出现.其实这最可能是你在.h文件声明外部变量或者函数时,没有在声明语句的最后加分号!如果你有很多模块,如main.c,lcd.c,key.c...有很多头文件,如lcd.h,key.h,若是在lcd.h文件声明函数时没有加分号,那么这种错误可能定为到main.c中,所以要检查所有头文件.
解决:仔细检查.h文件,将分号补上.

3.  Error: L6200E: Symbol flagu multiply defined (by uart0.o and main.o).

描述:变量(也是一种符号)flagu多处定义(在uart0.c中和main.c都定义了).通常错在全局变量定义重复.比如:在main.c中定义全局变量flagu:

      uint8 flagu=0;

在uart0.c中也用到该变量,于是声明此变量,我通常都是先复制定义的变量再在变量前面加关键字extern修饰:

      extern uint8 flagu=0;

然后编译,就会出现上面的连接错误,原因在于,我在uart0.c中是又定义了一个变量,而不是声明变量,因为我给变量赋了初值"flagu=0",这样就重复定义了变量flag.正确的声明方法是去掉赋值部分:

      extern uint8 flagu;

解决办法:找到重复定义的变量,看情况修改一处.

4.error:  #159: declaration is incompatible with previous "wr_lcd" (declared at line 40)
描述:在wr_lcd函数还没有声明之前就已经使用了.多出现在两种情况:第一种,wr_lcd函数体还没有写,就已经用到了它,这种情况多出现在写一个程序的大体结构中,只是简单写一下框架.第二种情况比较常见,函数a调用函数b,但函数b的函数体在函数a的下面:

  • void a(void) //函数a的实体

  • {

  •      b(); //调用函数b

  • }

  • void b(void) //函数b的实体

  • {

  •      ...

  • }

这样如果点编译,就会产生error:  #159的错误,因为当函数a调用函数b时,发现在这之前都没有函数b的任何声明.
解决方法:在函数a调用函数b之前,对函数b进行声明,如:

  • void b(void); //对函数b进行声明

  • void a(void) //函数a的实体

  • {

  •      b(); //调用函数b

  • }

  • void b(void) //函数b的实体

  • {

  •      ...

  • }

5. error:  #137: expression must be a modifiable lvalue

描述:表达式必须是一个可以修改的左值.主要出现在这种现象:

                 a=NUM;

NUM是一个数值或表达式,a为一个变量,但a被定义为像const这种不可更改的类型,导致NUM不能赋值给变量a.

解决方法:要么放弃赋值,要么修改变量属性.

6.error:  #18: expected a ")"
如果是出现在c文件中, 多半是因为少了一个")",或者错误行有编译器不识别的字符

如果出现在头文件中,错误行又是一个函数声明,多半是因为在函数声明中有编译器不认识的字符.

7.error:  #7: unrecognized token

未识别的标记,多半是切换成了中文标点。

楼主(2019-01-01):
楼上的在哪个帖子里都是如此谦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