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P3316电源设计频闪问题

楼主:
兄弟们,
最近打算用BP3316做款LED驱动,输入为175V-265V,50HZ,输出30V410mA,现在遇到问题是电源有频闪,用手机测试,距离灯10cm左右,有频闪,再远就没有了。针对之前电路做了修改,C605改为电解电容(400V,10uF),输出C602 NC,C603为50V3.3uf。有没有好的调试建议?

bp3316

bp3316

网友A(2018-09-16):
原边反馈,本身纹波就会比较大,造成轻微的频闪也在情理之中。
所以原边反馈芯片,都有这方面的补偿控制,一般都是通过调整采样衰减回路阻值来控制,
你这里合理调整R607  R605 采样臂的总阻值,应该可以改善,一般我记得纹波抑制比比较好的都是几十K左右的,他们不是简单的上下2个比值关系就可以了,而是到某个阻值,才可以提供最大纹波抑制比。
再一个就是采用副边反馈的,这个要好的多。基本上不可能测量出输出频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