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lwIP(V1.3.0) RAW API函数源码分析1----tcp_new()函数

楼主(2018-09-15):
引用网址:https://blog.csdn.net/zhzht19861011/article/details/6186669

位于:lwip/src/core/tcp.c

原型: struct tcp_pcb * tcp_new (void)

功能:常见一个TCP协议控制块但并不把它放到任何TCP PCB列表,直到使用tcp_bind()函数绑定.

代码:

[cpp] view plain copy

  • /**
  • * Creates a new TCP protocol control block but doesn't place it on
  • * any of the TCP PCB lists.
  • * The pcb is not put on any list until binding using tcp_bind().
  • *
  • * @internal: Maybe there should be a idle TCP PCB list where these
  • * PCBs are put on. Port reservation using tcp_bind() is implemented but
  • * allocated pcbs that are not bound can't be killed automatically if wanting
  • * to allocate a pcb with higher prio (@see tcp_kill_prio())
  • *
  • * @return a new tcp_pcb that initially is in state CLOSED
  • */
  • struct tcp_pcb *
  • tcp_new(void)
  • {
  •   return tcp_alloc(TCP_PRIO_NORMAL);    //分配一个新的tcp_pcb结构,正常优先级
  • }

分析:

1. TCP_PRIO_NORMAL:新pcb的优先级

在tcp.h中有以下定义:

#define TCP_PRIO_MIN    1

#define TCP_PRIO_NORMAL 64

#define TCP_PRIO_MAX    127

2.tcp_alloc函数:分配一个新的tcp_pcb结构.

该函数源代码:

[cpp] view plain copy

  • /**
  • * Allocate a new tcp_pcb structure.
  • *
  • * @param prio priority for the new pcb
  • * @return a new tcp_pcb that initially is in state CLOSED
  • */
  • struct tcp_pcb *
  • tcp_alloc(u8_t prio)
  • {
  •   struct tcp_pcb *pcb;
  •   u32_t iss;
  •
  •   pcb = memp_malloc(MEMP_TCP_PCB);  //申请内存
  •   if (pcb == NULL) {        //没能成功分配内存
  •     /* Try killing oldest connection in TIME-WAIT. */
  •     LWIP_DEBUGF(TCP_DEBUG, ("tcp_alloc: killing off oldest TIME-WAIT connection/n"));
  •     tcp_kill_timewait();        //尝试结束最老的连接
  •     /* Try to allocate a tcp_pcb again. */
  •     pcb = memp_malloc(MEMP_TCP_PCB);    //再次尝试分配一个tcp_pcb
  •     if (pcb == NULL) {
  •       /* Try killing active connections with lower priority than the new one. */
  •       tcp_kill_prio(prio);//尝试结束一个活动的但优先级低于要申请的tcp_pcb连接
  •       /* Try to allocate a tcp_pcb again. */
  •       pcb = memp_malloc(MEMP_TCP_PCB);
  •     }
  •   }
  •   if (pcb != NULL) {    //如果申请到一个pcb
  •     memset(pcb, 0, sizeof(struct tcp_pcb)); //将分配到的内存块设置成0
  •     pcb->prio = TCP_PRIO_NORMAL;
  •     pcb->snd_buf = TCP_SND_BUF;  //用于发送的有效数据缓冲区大小(单位:字节)
  •                 // TCP_SND_BUF在opt.h中定义,默认256
  •     pcb->snd_queuelen = 0;   //用于发送的有效数据缓冲区空间大小(单位:tep_segs)
  •     pcb->rcv_wnd = TCP_WND;  //接收器窗口由rcv_wnd字段保存并且字段值是在将要发送的TCP段中获取的
  •                 // TCP_WND在opt.h中定义,默认2048
  •     pcb->rcv_ann_wnd = TCP_WND;  //宣称的接收窗口
  •     pcb->tos = 0;        //服务类型
  •     pcb->ttl = TCP_TTL;      //生存时间
  •                 //TCP_TTL在opt.h中定义,默认255
  •     /* The send MSS(发送段的最大容量) is updated when an MSS option is received. */
  •     pcb->mss = (TCP_MSS > 536) ? 536 : TCP_MSS; // TCP_MSS在opt.h中定义,默认128,是一个非常保守的默认值.
  •     pcb->rto = 3000 / TCP_SLOW_INTERVAL; //超时重传时间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  // TCP_SLOW_INTERVAL在tcp.h中定义,默认值是500
  •     pcb->sa = 0;         //平均往返时间
  •     pcb->sv = 3000 / TCP_SLOW_INTERVAL;  //平均时间差
  •     pcb->rtime = -1;         //重传时间
  •     pcb->cwnd = 1;           //连接的当前阻塞窗口值
  •     iss = tcp_next_iss();       //为新连接计算一个初始序号,最初值为6510
  •     pcb->snd_wl2 = iss;
  •     pcb->snd_nxt = iss;          //下一个要发送的序号
  •     pcb->snd_max = iss;              //最高发送序号
  •     pcb->lastack = iss;          //收到的最后一个ACK包的序列号
  •     pcb->snd_lbb = iss;          //传输队列最后一个字节的顺序编号
  •     pcb->tmr = tcp_ticks;        //当指定的时间到时,连接应取消
  •
  •     pcb->polltmr = 0;            //轮询时间
  •
  • #if LWIP_CALLBACK_API       //在opt.h中定义,为1表示直接使用回调函数
  •     pcb->recv = tcp_recv_null;   // tcp_recv_null:默认接收回调函数
  • #endif /* LWIP_CALLBACK_API */
  •
  •     /* Init KEEPALIVE timer 初始化持续连接时间*/
  •     pcb->keep_idle  = TCP_KEEPIDLE_DEFAULT;  //默认两小时,定义在tcp.h中
  •
  • #if LWIP_TCP_KEEPALIVE  //在opt.h中定义,默认为0
  •     pcb->keep_intvl = TCP_KEEPINTVL_DEFAULT;
  •     pcb->keep_cnt   = TCP_KEEPCNT_DEFAULT;
  • #endif /* LWIP_TCP_KEEPALIVE */
  •
  •     pcb->keep_cnt_sent = 0;      // KEEPALIVE计数器
  •   }
  •   return pcb;
  • }

总结一下, tcp_alloc函数通过动态申请一块内存并初始化它,之后将这块内存的首地址返回给tcp_new()函数.

网友A:
最需要的就是这种详细的分析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需要的就是这种详细的分析了

非常感谢您的支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