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lwIP(V1.3.0) RAW API函数源码分析3----tcp_listen()函数

楼主(2018-09-15):
原文网址:https://blog.csdn.net/zhzht19861011/article/details/6191480

在lwip-x.x.x/src/core/tcp.h中定义:

#define tcp_listen(pcb)  tcp_listen_with_backlog(pcb, TCP_DEFAULT_LISTEN_BACKLOG)

所以, tcp_listen(pcb) 和tcp_listen_with_backlog(pcb, TCP_DEFAULT_LISTEN_BACKLOG)是一回事. TCP_DEFAULT_LISTEN_BACKLOG在opt.h中定义,默认值为0xFF,指明最大允许的可等待TCP监听链接个数.

位于: 位于:lwip-x.x.x/src/core/tcp.c

原型: struct tcp_pcb * tcp_listen_with_backlog(struct tcp_pcb *pcb, u8_t backlog)

功能: 使指定的连接开始进入监听状态

函数源码:

[cpp] view plain copy

  • /**
  • * Set the state of the connection to be LISTEN, which means that it
  • * is able to accept incoming connections. The protocol control block
  • * is reallocated in order to consume less memory. Setting the
  • * connection to LISTEN is an irreversible process.
  • *设置连接进入LISTEN状态,这意味着这个连接能够接受传入的连接,为了消耗更少的内存,
  • 协议控制块会被重新分配.设置连接进入LISTEN状态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
  • * @param pcb the original tcp_pcb
  • * @param backlog the incoming connections queue limit传入连接的队列限制
  • * @return tcp_pcb used for listening, consumes less memory.
  • *
  • * @NOTE The original tcp_pcb is freed(原始的tcp_pcb会被释放). This function therefore has to be
  • *       called like this:
  • *             tpcb = tcp_listen(tpcb);
  • */
  • struct tcp_pcb *
  • tcp_listen_with_backlog(struct tcp_pcb *pcb, u8_t backlog)
  • {
  •   struct tcp_pcb_listen *lpcb;
  •
  •   LWIP_UNUSED_ARG(backlog); // #define LWIP_UNUSED_ARG(x)  (void)x
  •   LWIP_ERROR("tcp_listen: pcb already connected", pcb->state == CLOSED, return NULL);
  •
  •   /* already listening? 是否应经处于监听?*/
  •   if (pcb->state == LISTEN) {
  •     return pcb;
  •   }
  •   lpcb = memp_malloc(MEMP_TCP_PCB_LISTEN);//申请一块内存
  •   if (lpcb == NULL) {
  •     return NULL;
  •   }
  •   lpcb->callback_arg = pcb->callback_arg;
  •   lpcb->local_port = pcb->local_port;
  •   lpcb->state = LISTEN;  //置监听标志位
  •   lpcb->so_options = pcb->so_options;
  •   lpcb->so_options |= SOF_ACCEPTCONN;
  •   lpcb->ttl = pcb->ttl;
  •   lpcb->tos = pcb->tos;
  •   ip_addr_set(&lpcb->local_ip, &pcb->local_ip);
  •   TCP_RMV(&tcp_bound_pcbs, pcb);
  •   memp_free(MEMP_TCP_PCB, pcb); //释放原来的(原始的) PCB
  • #if LWIP_CALLBACK_API
  •   lpcb->accept = tcp_accept_null;        //默认回调函数
  • #endif /* LWIP_CALLBACK_API */
  • #if TCP_LISTEN_BACKLOG
  •   lpcb->accepts_pending = 0;
  •   lpcb->backlog = (backlog ? backlog : 1);
  • #endif /* TCP_LISTEN_BACKLOG */
  •   TCP_REG(&tcp_listen_pcbs.listen_pcbs, lpcb);  //将连接放入已监听队列
  •   return (struct tcp_pcb *)lpcb;
  • }

分析:这个函数从原理上看也比较简单,首先是做一些必要的检查,判断原始pcb是否已经处于连接状态,如果没有则申请一块tcp_pcb类型的内存,将原始的必要的pcb内容复制到新的pcb中,设置新的pcb状态为LISTEN,释放原始的pcb,并将新pcb连接放入已监听队列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