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CU] 怎样用继电器模拟触摸按键

楼主(2018-09-15):
有一款热水器使用BS83B08A-3做触摸按键,来电默认是关机的,我想加一个来电自动触发开机,怎样用继电器模拟触摸按键开机,求高手指点,谢谢!

网友A:
我觉得继电器是不可以代替或者模拟按键的吧,起码我没想到方案。

网友B:
1、看下说明书,有没有可以设置成来电自动开机的功能。
2、改电路。用继电器控制一个小电容到所需的管脚上,会比较麻烦。

网友C:
这个要么改程序,要么改电路,直接用电容类的延时触发估计不好做,直接加个小控制板激活主程序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、看下说明书,有没有可以设置成来电自动开机的功能。
2、改电路。用继电器控制一个小电容到所需的管脚上 ...

谢谢!
我就是想用这一块延时点动电路板,可设置成上电后延时几秒继电器接通一下去触发,继电器一端接触摸点,不知道另端接什么?

1:产品型号:YYC-2S  24种常用功能,满足更多应用需求;可以控制电磁阀,水泵,电机,灯带等运行自如

2:输入电压:直流5/12/24V可选

3:输出功率:可以控制5A 以内的直流或者交流负载

4:时间范围:0.01秒~999分钟任意时间可调

5:接线端口说明:

1、DC+ : 输入直流电源正极
2、DC- : 输入直流电源负极
3、IN+:信号输入端正极
4、IN-:信号输入端负极
5、NO:  继电器常开接口,继电器吸合前悬空,吸合后与COM短接

6、COM:  继电器公用接口
7、NC:  继电器常闭接口,继电器吸合前与COM短接,吸合后悬空

6:功能列表:

P-11:点动 (给信号继电器吸合,信号消失继电器停止)
P-12:自锁 (给一次信号继电器吸合,再给一次信号继电器停止)
P-13:给信号,继电器吸合A秒自动停止;在延时期间触发无效
P-14:给信号,继电器吸合A秒自动停止;在延时期间触发重新计时
P-15:给信号,继电器吸合A秒自动停止;在延时期间触发叠加计时
P-16:给信号,继电器吸合A秒自动停止;在延时期间触发复位
P-17:给信号,继电器吸合,输入信号断开,开始计时A秒后断电,在延时期间再次给信号保持输出,计时停止
P-18:通电后,继电器立刻吸合,延时A秒后断电;直到下次通电
P-21:给信号,延时A秒后,继电器吸合
P-22:给信号,超过A秒后,继电器吸合,信号消失,继电器停止
P-23:信号消失超过A秒后,继电器吸合,信号消失,继电器停止
P-24:有信号  超过A秒后,继电器吸合,信号消失超过A秒后,继电器停止
P-25:有信号  超过A秒后,继电器吸合,再次有信号超过A秒后,继电器停止
P-26:有信号  继电器吸合A秒后停止,信号消失继电器再次吸合A秒后停止
P-27:检测有脉冲信号,继电器停止;没有脉冲信号,继电器延时A秒吸合;(信号持续或者信号消失都视为没有脉冲信号)
P-28:通电后,延时A秒后,继电器吸合,直到断电
P-31:通电后,继电器吸合A秒,断开B秒,无限循环;断电停止
P-32:    有信号,启动P-31无限循环;信号消失,  终止循环
P-33:给一次信号,启动P-31无限循环;再给一次信号终止循环
P-34:通电后,延时A秒后,继电器吸合,吸合B秒后停止
P-35:有信号,延时A秒后,继电器吸合,吸合B秒后停止
P-36:有信号,超过A秒后,继电器吸合,吸合B秒后停止,信号消失,计时清零停止
P-37:有信号,继电器吸合A秒自动停止,停止后再计时B秒,在A+B时间内信号触发无效
P-38:有信号,继电器吸合A秒自动停止,停止再计时B秒后,再次吸合A秒自动停止
P-41: 有信号不动作;信号消失触发;继电器工作延时A时间后断开
P-42: 信号消失,延时A时间后,继电器工作;工作B时间结束
P-43: 信号消失  超过A时间后,继电器工作;工作B时间结束
P-44: 通电后,继电器工作A时间,停止B时间;循环C次自动停止。
P-45: 通电不动作,给信号后;继电器工作A时间,停止B时间;循环C次自动停止; 再给信号,再次执行一次
P-46:  给信号超过A次后,继电器吸合;保持吸合;断电停止
P-47:  给信号超过A次后,继电器吸合B秒停止
P-48:在C秒内,连续给信号超过A次后,继电器吸合B秒停止
7:按键设置说明:通电显示“————”表示进入待机状态;
按第一次K1,(需要超过1秒才有效,防止误触发) 显示:P -11:K2调节主模式,K3K4调节功能
按第二次K1,屏幕显示:A001:K2和K3调节第一个时间A,K4调节小数点(时间单位)
按第三次K1,屏幕显示:B001:K2和K3调节第二个时间B,K4调节小数点(时间单位)
按第四次K1,显示“————”表示进入待机状态
待机状态下按K4,可以永久关闭/打开显示,切换低功耗模式
8:小数点时间单位说明:
X.XX  小数点在百位,计时范围:0.01秒~9.99秒
XX.X  小数点在十位,计时范围:0.1秒~99.9秒
XXX   没有小数点,   计时范围:1秒~999秒
XXX. 小数点在个位, 计时范围:1分钟~999分钟

网友B:
另一端接一个小电容到热水器电路板的地,容量你可以先用100pF的试试引线尽量短些

谢谢我试试看!

网友D:
我家买的万家乐燃气热水器,其它都好,就是一点不好,交流电供电的,没有断电,每次按电源按键关机再开机,设定温度就变成默认的40度。
感觉这个设计肯定是BUG,脑残的设计,这样的设计也可以出厂,无语了。
每次用完,肯定要关机,否则一开水龙头,就会开启热水器的,第二天开机,又得设定温度,你说烦人不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我家买的万家乐燃气热水器,其它都好,就是一点不好,交流电供电的,没有断电,每次按电源按键关机再开机, ...

太有感触了!!我家那个5L的奥克斯保温电热壶,停电或者关机(通过触摸按键操作关机,CPU没断电,只是不显示不保温),设定温度就回到80度,平时设定都是45度。确实太脑残了,还好这种产品一般都不会关机使用,但是停电了呢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太有感触了!!我家那个5L的奥克斯保温电热壶,停电或者关机(通过触摸按键操作关机,CPU没断电,只是不 ...

是呀,断电上电,为了安全,不应该自动开机。
有些地方除外,比如无人维护的养殖场,通风降温系统,一来电就应该开启。
我设计的产品,有一个上电运行选择,上电开机、上电关机、上电**上次的状态。
至于用户设定的参数,应该保存,不应该丢失。
像热水器的温度设置,我夏天38度,春秋39度,冬天40-41度,如果可以保存,一年也改不了几次。
你这个保温杯,从80调整到45度,更费力了,要调半天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是呀,断电上电,为了安全,不应该自动开机。
有些地方除外,比如无人维护的养殖场,通风降温系统,一来 ...

你的上电选择功能就不错,人性化。我这个估计是个新手设计的,实时温度来回跳稍微看下可以达到2度,观察久一点估计会有3度。
再说下艾美特遥控电扇,今年新款买了一个,竟然有“屏保”功能,遥控过后十几秒指示灯熄灭。这时候操作遥控器就要多按一下了,第一下是为了解开“屏保”,第二下才是功能实现,这不就是画蛇添足吗,真是醉了。切换挡位电扇还会抖一下,估计是切的太快没有延时(好担心可控硅的寿命)。然而,另一老款,也是艾美特带遥控,就没有这些事,很好用,这就是老司机和新手的区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