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经验知识] TLV5618从4.9V输出开始,实测电压比预期的低0.05V

楼主(2018-09-16):
TLV5618从4.9V输出开始,实测电压比预期的低0.05V(比如我想输出4.95V,但是实际测到只有4.90V)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我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吗,请指教

网友A:
你总要告诉大家,TLV5618是什么类型的运放,失调电压多少,输入输出范围多少,电源范围多少,实际供电多少,实际负载是什么。

楼主:
已经解决,是电压不够造成的,谢谢各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