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求助-51单片机编程问题

楼主(2018-09-16):
#include <reg5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uchar code table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};
sbit H=P2^2;
sbit M=P2^3;
sbit L=P2^4;
sbit EN=P1^0;
uint receiver,store,s,g;
void init()
{
        SCON=0x50;
        PCON=0x80;
        TMOD=0x20;
        TH1=0xf3;
        TL1=0xf3;
        TR1=1;
        EA=1;
        ES=1;
}
void display()
{
        uint y;
        if(store>9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H=0;
                M=1;
                L=1;
                P0=table[store/100];
                EN=1;
                for(y=800;y>0;y--);
                EN=0;
                for(y=100;y>0;y--);
                H=1;
                M=0;
                L=1;
                P0=table[(store%100)/10];
                EN=1;
                for(y=800;y>0;y--);
                EN=0;
                for(y=100;y>0;y--);
                H=0;
                M=0;
                L=1;
                P0=table[(store%100)%10];
                EN=1;
                for(y=800;y>0;y--);
                EN=0;
                for(y=100;y>0;y--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H=0;
                M=0;
                L=1;
                P0=table[store];
                EN=1;
        }
}
void main()
{
        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}
}

void user() interrupt 4
{
        uint x=1;
        receiver=SBUF;
        while(!RI);
        store=receiver;
        RI=0;
        SBUF=receiver;
        while(!TI);
        TI=0;
}

H,M,L这三位是发送到138译码器,选择数码管位号,EN是控制段位。
通过上位机传送0~9之间的数值,数码管显示正确,但是发送10以上的数值时,显示就出现问题。现象为:发送10时,显示16,依次递增。
求大神给解读一下。

网友A:
H,M,L是定义高,中,低位权重吗?你开始赋值时好象倒过来了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,M,L是定义高,中,低位权重吗?你开始赋值时好象倒过来了.

H,M,L是定义位号,比如H=0;M=0;L=1,表示点亮第一位数码管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H,M,L是定义位号,比如H=0;M=0;L=1,表示点亮第一位数码管

解释一下这个:
sbit H=P2^2;
sbit M=P2^3;
sbit L=P2^4;

楼主:
发送数值0和3,显示正确。

发送数值为10和15,显示不正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解释一下这个:
sbit H=P2^2;
sbit M=P2^3;

位定义,对H赋值就相当于对P2^2赋值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位定义,对H赋值就相当于对P2^2赋值。

普中HC6800-ESV2.0单片机开发板教程 290页
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eQgPuL0
普中科技HC6800V3.0(学习版)单片机开发仪器的光盘资料(近3G)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eQgPuL0
普中科技HC6800V3.0(学习版)单片机开发仪器的光盘资料(近3G)
...

算法没有问题,怀疑发送数据是不是有古怪,因为10H=16D,而15H=21D。恰恰都是你显示的那样。
顺便说一下:P0=table[(store%100)%10];其实可以这样:P0=table[(store)%10];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算法没有问题,怀疑发送数据是不是有古怪,因为10H=16D,而15H=21D。恰恰都是你显示的那样。
顺便说一下 ...

感谢!那个找到原因了,用串口软件发送的16进制数值,正如你所说!基本快忘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eQgPuL0
普中科技HC6800V3.0(学习版)单片机开发仪器的光盘资料(近3G)
...

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