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P一般很少会用到t型网络的吧?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8-09-17):
确实是很有意义的电路,工程上使用特别大的电阻会有很多的问题。
就避免这个问题这一点上,这个电路也值得推荐给大家

网友B:
    T网络电路的另外一个问题与一般的比例运算电路一样,信号源的内阻Rs对测量放大电路的输入电压E分压,E=VsRe/(Re+Rs),
而Rs一般是不知道和不固定,导致误差未知,无法补偿。附件以两个例值仿真,当Rs很小时,误差很小;当Rs=Re时,误差一倍。

网友B:
   看看《图解DIY 1pA超微电流测试器》的作者:Lymex对T型反馈电路的看法,
“既然T型反馈减少了电阻,自然减少了电阻的噪音。
----------以上,不是我说的,是有误区的人说的,不要误解我。”
   在本版链接:
图解DIY 1pA超微电流测试器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245474-1-1.html?fromuser=

网友C:
不足取,降低了信噪比,用好的op,尽量用大的反馈电阻,可以降低误差。输入吴差不变,相当于加了一级误差放大。放大了误差。

网友D:
这种电路可以降低等效输入噪声,否则电路过大,电阻的热噪声大。

网友B:
为什么T网络电路的电阻小了,而失调电压和噪声反而增大?网上都点到为止,没有看到进一步的分析。
左图是一般反向比例运算电路,设Rf/Re=G,电路增益A=nRf/Re=nG。右图是T网络电路,设(Ra+Rf//Rb)/Rf//Rb=n,即电路增益A=(Rf/Re)(Ra+Rf//Rb)/Rf//Rb=nG,既然信号增益一样,为什么输出失调电压会增加呢?根本原因是,Vos不与信号一样在Vi输入。
Vi=0时,运放跟随器-端输出V-=Vos,左图输出失调电压U=Vos(nRf/Re+1)=nVosG+Vos;而右图U’=Vos(G+1),即U=nVosU’=nVos(G+1)=nVosG+nVos,输出失调电压就多了Vos(n-1)
基极电流IB-产生的失调电压两个电路很接近,一般都很小。

网友B:
   噪声增益,(8楼)左图的噪声增益NG=nRf/Re+1,右图NG=(Rf/Re+1)(n)=nRf/Re+n,如果Rf>>Rb,取近似值n=Ra/Rb,所以网上的说法就是,当信号增益一样时,T网络电路的噪声增益比一般反向运算电路多了Ra/Rb。
T型正、反向运算电路的失调电压和噪声增益的增加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