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PGA] K7 325T 4DDR3 64*1600Mbps PCB打样回来了 持续更新

楼主(2018-09-16):
2018年年初自己弄的A7 100T挂2个DDR3已经经过高温和拷机测试,没什么BUG!淘宝货能有如此成功率,实属不易!
接下来在下半年,自己会把K7 325T挂4个DDR3的板子画完以及拷机测试!

上述2018年的两项任务,是穿插在我SLAM导航小车任务之中的两个小任务!

网友A:
兄弟自己画PCB啊   多才多艺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兄弟自己画PCB啊   多才多艺啊

纯属娱乐,在公司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活,我才不干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纯属娱乐,在公司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活,我才不干呢

现在这种活一般都是外包的

网友B:
这个用内存条和颗粒有啥区别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用内存条和颗粒有啥区别?

商业环境用内存条,工业环境用颗粒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商业环境用内存条,工业环境用颗粒

我说的是软件上哈。

楼主:
等长处理,很随意,保证没问题

楼主:
开启信号完整性修饰

网友A:
持续关注      DDR1驱四

楼主:
以上只为验证设计,IO只引出了100多个!如果做产品,随着板子尺寸增加以及板子层数增加, 几百个IO可以尽可能引出!

唯一缺点:地址线没有满足2W/3W原则,这个如果对于DDR800速率来说,没啥关系,已验证,但是对于DDR1600速率来说是否有影响,等待该板的验证!如果有影响,可在改板中,稍微增加DDR和FPGA的距离,从而来满足地址线的2W3W原则。

另外,需要去查下,该FPGA是否支持均衡技术,要不然就白忙活了!

网友C:
这是 6层板子?楼主在北京?这是ad什么版本画的?ad9 or ad2008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是 6层板子?楼主在北京?这是ad什么版本画的?ad9 or ad2008?

6层板,AD2013

网友C:
CK0_P
CK0_N
CK1_P
CK1_N
官方参考的板子 接了两组clk,是不是内存条上至少要有8pianddr3,分为两组的

网友C:
S0_B
S1_B
官方参考的板子 接了两组cs,是不是内存条上至少要有8片ddr3,分为两组的

楼主:
找的金百泽打样了,阻抗板,pp厚度3.2mil,1600rmb/5pcs

楼主(2018-10-22):
随便来一张

网友D:
不错,楼主,焊接是如何解决的?

网友E:
热风枪焊接,挺简单的,
这板子供电在哪里呢?

网友F:
这一版绘制得可以呀,兄弟

网友G:
不错,背面什么样子。

网友G:
这板子成本多少?

网友G:
你应该做成核心板

网友H(2019-02-11):
楼主 你这是自己画线做板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