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求助>Miniprog3 突然无法工作 BUSY灯不亮

楼主(2018-09-16):
今天Miniprog3突然无法正常工作,无法下载和擦除程序。连上电脑在Programmer和Creator里能找到miniprog3但是找不到芯片,我用的CY8C5868AXI-LP035.
现在Status和Power灯亮,且输出电压没问题,但是BUSY灯不亮,下载模式和外部供电都试过也没用。
而且一开始下载或者擦除程序就会卡死,是不是下载器坏了?

网友A:
你把Auto Detection关掉了,你需要打开Auto Detection,这样才能自动找芯片,否则必须手动选择Device。

还有你看一下电脑是不是同时开了PSOC Creator和Programmer,这两个只能有一个用SWD连接,你可以把所有CY相关的软件关掉,然后再试一试。

如果还是不行,可以试一下换Programming Mode,Reset和Power Cycle这两个试一试。还有你的Connector要选对,5pin就要选5pin, 10 pin就要选10pi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