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
用法区别

楼主(2018-09-16):
请教各位达人MSP430f5系列MPY32中
MPY与MAC这两个的用法区别
这两个在手册中的介绍真心没看懂
谢谢

网友A:
可以参考数据手册中的解释如下:
16位乘法寄存器: MPY
16位有符号乘法寄存器:MPYS
16位乘法累加寄存器:MAC
16位有符号乘法累加寄存器:MACS

网友B:
其实简单说,MPY和MAC是两种不同的操作,
MPY是简单的做乘法,即c = a x b
MAC是做乘加,即 c = a x b + c

网友C:
一个乘法还搞模块,又不是除法,为何不直接用指令支持

网友D:
无符号数相乘 result="n1"*n2。第一操作数n1(16位无符号)赋给MPY寄存器,第二操作数n2(16位无符号)赋给OP2寄存器,赋值完成后,结果result(32位无符号)就可以在RESLO(低16位)和RESHI(高165位)中读取。
代码如下:
   MPY = n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Load first operand -unsigned mult
   OP2 = n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Load second operand
   result = RESHI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Load RESHI word result
   result = (result<<16)|RESLO;              // Shift RESHI left and concat with

网友E:
无符号数乘加操作 result="n1"*n2+n3*n4。第一操作数n1(16位无符号)赋给MPY寄存器,第二操作数n2(16位无符号)赋给OP2寄存器,第三操作数n3(16位无符号)赋给MAC寄存器,第四操作数n4(16位无符号)赋给OP2寄存器,结果result(32位无符号)就可以在RESLO(低16位)和RESHI(高165位)中读取。

网友F:
.有符号数相乘 result="n1"*n2。第一操作数n1(16位有符号)赋给MPYS寄存器,第二操作数n2(16位有符号)赋给OP2寄存器,赋值完成后,结果result(32位有符号)就可以在RESLO(低16位)、RESHI(高165位)和SUMEXT(符号)中读取。SUMEXT=0xffff则结果为负,SUMEXT=0则结果为正。

网友G:
有符号乘加操作 result="n1"*n2+n3*n4。第一操作数n1(16位无符号)赋给MPY寄存器,第二操作数n2(16位无符号)赋给OP2寄存器,第三操作数n3(16位有符号)赋给MAC寄存器,第四操作数n4(16位有符号)赋给OP2寄存器,结果result(32位有符号)就可以在RESLO(低16位)和RESHI(高165位)中读取。SUMEXT寄存器中保存进位和正负标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