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LDO功耗问题

楼主(2018-09-16):
1.输出3.3V的LDO,当输入5V和输入12V,进行对比,请问输入12V的时候,LDO的功率损耗都 去哪了,为什么LDO发热程度和输入5V的一样。不理解。

网友A:
输入5V和输入12V时,负载时一样的么?

网友B:
为什么LDO发热程度和输入5V的一样?               我怀疑是你的测试手段问题。LDO 的输入压降肯定会损耗成热量

网友C:
可能它带过热保护,5V和12V都保护了所以一样。。。。。

网友D:
了解一下LDO原理你就知道了   压降都降在里面的MOS管上了

网友E:
只能说你的负载不重,
你要测区别,最好是满载测试,然后有高精测温仪 实时监控温度

网友F:
你理解下功耗怎么算的就知道了  压降不一样  损耗不一样

网友G:
因为发热量你没有测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输入5V和输入12V时,负载时一样的么?

一样 ,LDO ,输出3.3V,输入电压范围input-35V,那请问输入5V   和15V  ,LDO上面的损耗是一样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为什么LDO发热程度和输入5V的一样?               我怀疑是你的测试手段问题。LDO 的输入压降肯定会损耗成 ...

一样 ,LDO ,输出3.3V,输入电压范围input-35V,那请问输入5V   和15V  ,LDO上面的损耗是一样的吗?
  管理
更多操作 评

LDO上面的损耗不一样。LDO上面的损耗基本上等于:(Vin-Vo)*IL、 LDO输入电压减输出电压乘负载电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能它带过热保护,5V和12V都保护了所以一样。。。。。

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了解一下LDO原理你就知道了   压降都降在里面的MOS管上了

一样 ,LDO ,输出3.3V,输入电压范围input-35V,那请问输入5V   和15V  ,LDO上面的损耗是一样的吗?
  管理
更多操作 评

网友B:
当然不一样

网友H:
肯定不一样。
你起码需要测试LDO的以下参数:输入电压、输出电压、输出负载电流。
没有数据,你说发热一样,骗谁呢!

网友I:
楼主把负载加到30mA试试,应该就能感觉到明显的温度差别了

网友J:
我记得以前看LT1083三端稳压器数据手册的算发热量是压降乘以电流的,LDO不清楚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一样 ,LDO ,输出3.3V,输入电压范围input-35V,那请问输入5V   和15V  ,LDO上面的损耗是一样的吗? ...

负载一样,不同的输入电压,LDO的功耗肯定不一样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J:
我记得以前看LT1083三端稳压器数据手册的算发热量是压降乘以电流的,LDO不清楚 ...

压降乘以电流,LDO就是这样算的。。。而DCDC不是这样算

网友K:
压差乘电流,你电流应该比较小吧,你在测测

网友L:
这种功耗应该是非常明显的,楼主的这个型号是啥,也想参考一下

网友M:
        负载加大,通电时间加长,定期用红外测温仪测试一下看看。

网友N:
楼主用电子负载仪,让负载保持一致,发热应该很明显不一样

网友O:
楼主是如何测试出发热量一样的?用什么工具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一样 ,LDO ,输出3.3V,输入电压范围input-35V,那请问输入5V   和15V  ,LDO上面的损耗是一样的吗?
   ...

当然不一样了,  压降乘电流  就是LDO自身的功耗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当然不一样了,  压降乘电流  就是LDO自身的功耗

我意思是一些高输入电压的LDO,一般LDO输入电压范围都是6V以下,这个好理解,但如果是一些高输入电压的LDO呢,有些输入范围可以达到30V,那输出3.3V ,这个LDO的损耗功率也是  27*I吗?如果是这样,但LDO哪能承受的住,所以不明白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我意思是一些高输入电压的LDO,一般LDO输入电压范围都是6V以下,这个好理解,但如果是一些高输入电压的LD ...

你所谓的高输入的LDO的参数止的是最大输入电压,就好比一个电子设备  最大输入电压比如说是300V   你会天天在300V下面去用他么?

网友P(2018-11-27):
LDO管压降=输入-输出。5V与12V输入时,LDO的管压降不同,所以LDO的功率就不一样了。发热当然就会有区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