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emoCode下载]
N76E003定时器3的应用例子

楼主(2018-09-16):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Copyright(c) 2017 Nuvoton Technology Corp. All rights reserved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  Nuvoton Technoledge Corp.
//  Website: http://www.nuvoton.com
//  E-Mail : MicroC-8bit@nuvoton.com
//  Date   : Apr/21/2017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  File Function: N76E003 Timer3 demo code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#include "N76E003.h"
#include "SFR_Macro.h"
#include "Function_define.h"
#include "Common.h"
#include "Delay.h"

#define RELOAD_VALUE_H  (65536-1500)/256
#define RELOAD_VALUE_L  (65536-1500)%256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TIMER 2 interrupt subrouti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r3_ISR (void) interrupt 16
{
    clr_TF3;
    P12 = ~P1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0.2 toggle when TF3 interrupt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n TM3 INT 0x%bX", RH3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Main function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 (void)
{

    Set_All_GPIO_Quasi_Mode;
                InitialUART0_Timer1(115200);

    RH3 = RELOAD_VALUE_H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initial counter values
    RL3 = RELOAD_VALUE_L;

    set_ET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enable Timer3 interrupt
    set_E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enable interrupts
    set_TR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imer3 run

    while(1);
}

楼主:
默认是不分频的,大家可以调整一下分频和计时器计数周期,看看啥情况啊。

楼主:
如果官方能提供一个Proteus上面可以仿真的模型就好了。

网友A:
我看TIME2例子跟这个不同。分频率也不同。

网友B:
感觉这个例子比其他几个好理解,这个貌似最简单的一个定时器。

网友C:
为何定1500,没说嘛没解释。

网友B:
学会这一个,其他的也都会了。

网友D(2018-10-30):
我是发现了,N76E003单片机就是个大坑。time0 tim1 设置计数值毫无根据,官方也不说,怎么凑都不对,只能示波器一点一点抓。
最恶心的是tim3设置所有例程都是65536-1500)/256,1500哪来的根据,而且最大的坑就是 怎么改这个1500值 实际中断都是10us左右。150~20000全都是10us。和time0 1套路也不一样。
坑死人的坑,还替换STM8S003差远了,输出能力各种坑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我是发现了,N76E003单片机就是个大坑。time0 tim1 设置计数值毫无根据,官方也不说,怎么凑都不对,只能示 ...

这个不可能吧,做过实验吗?

网友D(点评):
不知做过多少实验,定时器用在串口,就不能再中断,一中断就全不对了。

网友E(点评):
回复 网友D: 用于产生串口波特率的定时器就不可以使用它的定时器中断了。其他mcu也都要求这样。计时器不够用?

网友:
几个定时器真好用。

网友E:
实践出真知。我刚刚做了实验。
用Timer3的重载值可以控制中断时间的长短,没有任何问题。
先看看自己的程序哪里有问题吧。

网友D(点评):
那是只用来做定时器用,如果开了串口,设置值就不一样了,而且定时值只能是固定的串口中断值 ,比如设置9600,只能是这个时间中断,不能而改,一改9600都不对了

楼主:
楼上大侠说的是啊,新唐的芯片还是很给力的。

网友:
定时器3的翻转中断。

网友F:
003没有搞那么深的库比较爽。

网友:
定时器多了,写程序就是亲公司那个。

网友G(2019-01-27):
学会这一个

网友H(2019-05-25):
无法仿真,想用定时器测试代码长度,读不到cnt的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