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er 常用快捷键小结

楼主(2018-09-16):
Ctrl + o  |  打开文件夹/文档
Ctrl + p  |  打印设置
Esc   |  从当前步骤退出
Shift +鼠标滚轮  |  向左/向右移动
Ctrl + C (或 Ctrl + Insert)  |  复制
Ctrl + X (或 Shift + Delete)  |  剪切
Ctrl + V (or Shift + Insert)  |  粘贴
Ctrl + R  |  复制或重新粘贴对象 (橡皮图章)
V + D  |  查看文档
V + F  |  查看适合放置的对象
Ctrl + H  |  替换
X + A  |  取消全部的选择
E + D  |  删除对象
E + T  |  补泪滴
Shift + R  |  切换三种布线模式 (忽略, 避开或推挤)
Shift + E  |  触发电气格点开/关
Ctrl + G  |  弹出捕捉格点对话框
Ctrl + M  |  测量距离
R + M  |  测量任意两点间的距离
Q  |  快速切换单位 (公制/英制)
Shist + 右键  |  旋转查看3D 视图
选中 + 空格  |  旋转元器件
P + L  |  画线
P+ N  |  放置网络标
Shift+S  |  切换单层显示和多层显示
Shift + 空格键  |  在交互布线的过程中,切换布线形状
D+ O  |  原理图文档选项设置
D + R  |  设计规则
D + K  |  多层置管理器
G  |  切换格点
空格  |  90度翻转/切换布线
2/32D/3D  |  来回切换
Ctrl + shift + 滚轮  |  层切换
左键 + X/Y  |  左右/上下翻转
P + W  |  原理图连线
P + B  |  原理图放置总线
P + J  |  原理图放置电路节点
P + R  |  原理图放置端口
P + I + N  |  原理图忽略
ERC  |  检查
Ctrl + shift + V  |  阵列粘贴
TAB  |  键用于弹出该操作的属性
shift + s  |  切换显示单个层

网友:
AD技巧1:AD常用快捷键推荐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2500400-1-1.html?fromuser=877049204
(出处: 21ic电子技术论坛)
N,显示隐藏鼠线;
对齐的操作可以让板子看起来整齐:

shift +ctrl+l左对齐

shift +ctrl+r右对齐

shift +ctrl+h水平分布

shift +ctrl+t顶部对齐

shift +ctrl+B底部对其

shift +ctrl+V垂直分布

shift +ctrl+D对齐栅格

shift+S单层跟多层显示切换

shift+w快速修改线宽

shift+r 在布线时躲闪

shift+空格  走线的角度

ctrl+M 测距

ctrl+    Q 设置元器件参数时工英制切换

j后c 查找元器件

在布线时自动完成一根布线:布线时按ctrl

shift+ctrl+滚轮:快速放置过孔

+,-,分别切换层。

楼主:
谢谢QQ484217103,免费视频教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