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
最近用到了一个产品,想学习他的电流控制电路,请大神.....

楼主:
       最近用到了一个产品,想学习他的电流控制电路,于是就用万用表描绘了大部分的电流控制电路,但是由于电路板属于多层控制,所以电路不全。请大神们指点,补充完这个点电路。或者有做过这个需求的朋友也可以提供下电路,必有谢!

这个是描绘的PCB部分电路

这个是描绘的PCB部分电路

这个是实际的需求电路

这个是实际的需求电路

网友A(2018-09-17):
就是个DA控制的电流源。假设运放U9A 3脚的电压为V3、R8左端的电压为V2:

则: V3 = VDA * R5 / (R4 + R5),

负载电流IL = V3 / R12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是个DA控制的电流源。假设运放U9A 3脚的电压为V3、R8左端的电压为V2:

则: V3 = VDA * R5 / (R4 + R5), ...

这个电路相当于学习的别人的电路板上的,电路不全,肯定有问题。另外不明白Q1和Q3的作用是什么,请指点下!

网友A:
Q1和Q3的作用是NPN、PNP三极管互补射随器,输出阻抗低、提供给Q2的MOS管足够大的驱动电流,可以保证Q2电流输出充分、输出波形的上升、下降速度够快。

网友B:
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,如果你控制的电流变化速度比较慢,可以直接省略Q1  Q3。
需要注意的是,采用5V运放,运放有效输出电压比较低,适当注意后面mos管的跨导,对于一个一般而言的管子,开启电压大概在2.5-3之间,如果跨导比较小的型号,如果是3V开启,跨导是10,那么你最大只能控制20A负载。加了射极跟随后,这个问题更加严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,如果你控制的电流变化速度比较慢,可以直接省略Q1  Q3。
需要注意的是,采用5V运放, ...

加15V的运放能解决这个问题么!加了你好友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加15V的运放能解决这个问题么!加了你好友!

当然可以解决,但是,其实跨导大于30的管子很正常,你完全不需要用15V来解决问题。
不过,如果是线性控制20-40A电流,那么很明显,如果MOS管上面有5V压降,40A*5V=200W。这不是一般的几个并联MOS管可以解决的。这还是算少的,压降再大点呢?
所以,一般来说,这么大电流控制负载,只能采用斩波PWM方式。对于电阻性负载,PWM基频可以选择足够低,只要实际输出不会产生有效基频段波动就好,这样PWM分辨率可以做的很高,而且能减少MOS管开关损耗,和二极管吸收回路损耗。
输出不需要运放了,而是典型的MOS栅极驱动芯片了,俗称门极驱动芯片。然后用单片机PWM驱动,输出如果是纯电阻负载,那么你抄的线路输出部分完全可以应用,有回路寄生电感的反峰吸收二极管,有RC吸收回路。具体吸收回路数值,还必须根据你的实际负载进行调整。
而驱动,就换那种专门的门极驱动芯片,如类似的TC4426  4427芯片,直接驱动mos管就可以了。

电流采样还是一个类似0.01R的电阻,电流比较大时候,建议采用那种四线检流器,根据功耗,选择合适的阻值,然后经过RC积分滤波、运放放大,到单片机采样。频率足够低时候,甚至不需要积分,直接AD采样,数字积分就可以了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加15V的运放能解决这个问题么!加了你好友!

当然,如果PWM频率足够低的时候,连专门的门极驱动芯片也不需要,直接采用PNP+NPN的驱动模式,送mos管驱动就好了,采样还像上面说的那样,用运放放大一点值到AD采样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加15V的运放能解决这个问题么!加了你好友!

老是如果如果的,你倒是说清楚,你需要的负载到底是个什么东东。这样我们就可以直奔主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老是如果如果的,你倒是说清楚,你需要的负载到底是个什么东东。这样我们就可以直奔主题。 ...

负载是个紫外激光器!

网友C(点评):
我也做过恒流源驱动DFB激光器的

楼主(点评):
回复 网友C: 那我这个恒流调节应该没问题吧!

网友C(点评):
回复 楼主: 应该没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Q1和Q3的作用是NPN、PNP三极管互补射随器,输出阻抗低、提供给Q2的MOS管足够大的驱动电流,可以保证Q2电流 ...

根据运放的虚短,下面这个AD读取不就是你说的V3么,完全没必有读取这个点电压!

网友A(点评):
电路图不全,不知原设计意图。从楼主电路图来看,的确不必用AD读取V3。

网友D:
原理不是太复杂,闭环恒流控制,没有看到有啥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原理不是太复杂,闭环恒流控制,没有看到有啥问题

D11和D12的意义是什么,D11的AD读取端口,根据运放的原理不就是DAC的分压点么

网友D(点评):
就是保护作用,没其他作用

网友C:
楼主这个恒流源电路和我做的一个很像,但是元器件比你少很多
比如图中的AD采样,我都没见过这种方法;我也没有加射极跟随器。
请教楼主的C1和R3作用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这个恒流源电路和我做的一个很像,但是元器件比你少很多
比如图中的AD采样,我都没见过这种 ...

可以先把R3短路,单看C1(原理图是C3),就是微分电路,因为要限流,所以加上一个小电阻R3,R3的功能和R6一样,但是因为有C3,微分电流是较小的,R3也较小,但运放输出电流较大,所以R6的阻值较大,具体数值要计算,只做原理分析。

网友C(点评):
谢谢前辈指导

网友E:
这个电路的原理就是,Vda经过分压转变为电压信号,和Vad比较,满足Vad > Vda通过,运放输出电压为高,=5V(因为运放电压是5V),三极管导通。驱动MOS导通,继电器吸和,R12采样电阻有压降,反馈到运放的V-端和Vad相 “加”,若Vad增加满足Vad > Vda,或MOS导通电流过大而造成R12的压降增大满足Vad > Vda,,运放输出低 =0V,三极管截止,MOS关闭,继电器断开。D1,D2,R1,C1,R2,C2保护继电器;R3,C3提高三极管响应速度。

网友C(点评):
分析的很棒!前辈可能笔误,开始应该是Vad < Vda,运放输出电压为高

网友F:
外行看热闹,内行看门道。
我来水一水。
为什么在洗完澡洗完头之后,一些人会觉得自己变帅变漂亮很多?

因为脑子进水了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B:
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,如果你控制的电流变化速度比较慢,可以直接省略Q1  Q3。
需要注意的是,采用5V运放, ...

大神,mos管的跨导为什么规格书上看不到,3v开启电压,跨导10,负载最大20A(跨导与最大负载电流是怎么得出的,谢谢)

网友B:
引用 网友G:
大神,mos管的跨导为什么规格书上看不到,3v开启电压,跨导10,负载最大20A(跨导与最大负载电流是怎么得 ...
跨导在某些详细的规格书上面可以找到。有些确实没有。
跨导=Ids/VG
这里VG是指开启电压后的有效电压。
VCC=5V 开启电压=3V,此时,有效VG=5-3=2V
Ids=10*2V=20A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B:
跨导在某些详细的规格书上面可以找到。有些确实没有。
跨导=Ids/VG
这里VG是指开启电压后的有效电压。

谢谢大神,
1、每个mos的跨导是固定值吗?
2、有些规格书给的是Id的电流参数,如IRF9540,Id为-19A,可是按照跨导来计算,我控制电压不一样,最大电流就不一样,这如何理解呢?
3、nmos与pmos规格书假设给定的Ids都是20A,to-220封装,未加散热器,经验最大负载电流可以多大的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谢谢大神,
1、每个mos的跨导是固定值吗?
2、有些规格书给的是Id的电流参数,如IRF9540,Id为-19A,可是 ...

1、每个mos的跨导是固定值吗?
不是。

2、有些规格书给的是Id的电流参数,如IRF9540,Id为-19A,可是按照跨导来计算,我控制电压不一样,最大电流就不一样,这如何理解呢?
跨导定义应该是 ΔId/ΔVgs,其中Id是漏极电流,Vgs是门极源极之间电压。

3、nmos与pmos规格书假设给定的Ids都是20A,to-220封装,未加散热器,经验最大负载电流可以多大的
你说的Ids,是最大允许值,不是瞬时值,实际使用时当然不能超过。实际使用时通常要留些余量,至少留出30%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是没说具体,比如是不是可以PWM驱动,还是必须纯直流。
如果是线性控制,那么负载电压多少,电流是多少 ...

这两天去了解了下具体需求。电流是根据需求设定的,最大60A,比如设定40A,则恒流40A输出且电流波动要低。负载的供电电压是24V通过PWM调节到6V以内。使用的负载压降1.6V左右,最多串联3个,最大保护压降为6V以内。串联一个负载时将电源供电电压调节到1.6V左右,电流最大可设定60A,串流三个的时候将电压调到6V,最大电流也就减小到20A左右了。设定的电流都是恒定的电流,电流波动要低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1、每个mos的跨导是固定值吗?
不是。

您好,请问下您,我图片提供的电流控制电路有问题么、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您好,请问下您,我图片提供的电流控制电路有问题么、

“我图片提供的电流控制电路有问题么”

24楼你叙述了对输出电流大小的要求,但未涉及控制速度。如果对控制速度要求不高,Q1和Q3是可以去掉的。另外,tianxj01已经说过:你的运放电源电压为5V,这需要对你使用的MOS管参数进行核对,以保证运放输出电压可以使MOS管输出你所要求的电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个电路的原理就是,Vda经过分压转变为电压信号,和Vad比较,满足Vad > Vda通过,运放输出电压为高,=5V( ...

那这个运放在这里是当比较器用用?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那这个运放在这里是当比较器用用?

不是比较器。
R12两端电压反馈回运放输入端了。

楼主(点评):
@maychang 请教下为什么运放的V-端要串一个R8 用1k的电阻?能不能去掉R8直接将反馈端接到V-

网友H(点评):
回复 楼主: 原设计可能是考虑两个输入端电流失调而加入的。如果运放输入电流非常小,这个电阻可以短路掉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H:
1、每个mos的跨导是固定值吗?
不是。

谢谢坛主、tianxj01两位大神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个电路的原理就是,Vda经过分压转变为电压信号,和Vad比较,满足Vad > Vda通过,运放输出电压为高,=5V( ...

你有一句话我不是很明白:反馈到运放的V-端和Vad相 “加”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,相加的加字还打了双引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不是比较器。
R12两端电压反馈回运放输入端了。

谢谢您,这个运放没有增益电阻!用到了运放的放大特性么,放大倍数是怎么多少?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谢谢您,这个运放没有增益电阻!用到了运放的放大特性么,放大倍数是怎么多少? ...

其实这应该就是一个跟随电路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不是比较器。
R12两端电压反馈回运放输入端了。

明白了。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这个恒流源电路和我做的一个很像,但是元器件比你少很多
比如图中的AD采样,我都没见过这种 ...

看来跟你是同行,你设计电流控制最大是多少?你的电路应用到产品了没有,可以借鉴下。

网友C(点评):
最大就100mA,快到产品了,没量产

楼主(点评):
回复 网友C: 哦哦,电流相对很小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两天去了解了下具体需求。电流是根据需求设定的,最大60A,比如设定40A,则恒流40A输出且电流波动要低 ...

60A?别开玩笑了,20A做静态恒流就已经很困难了。不是电流,主要是功耗。
所以,这个系统负载我算是看明白了,3个LED或者类似负载,最后实现的方案,肯定是串联,并联这么大电流这么低电压,那就是一个灾难。
有几种方法实现:针对最大电压20A ………6V,你需要一个最多7-8V的 30A的DC独立电源,供应电压必须严格控制,否则,功耗会让你的产品无比巨大。这样,MOS管最大功耗能够控制在2V*20A=40W。
对于一般的40W静态功耗MOS管,比如TO220,封装热阻在40W时候,就可以要了你的命。所以末级输出MOS管最好采用TO247封装的MOS管,比如IRFP2907,封装热阻0.32,再采用一个合适的散热器+那种充电机用的5015风扇,40W就不是问题了。
考虑到电流20A,所以,驱动电压必须提高,这样才能避免因为跨导问题造成的失控。
20A时候,假设采样功率=2W(太高的采样电阻功率,会造成严重的温漂),那么采样电阻=2/400=5mΩ。
淘宝上面有那种1%精度,10PPM的四线采样电阻,有5毫欧规格的。
现在算算采样电压=5mΩ*20A=100mV。如果你只需要1%精度的,那么驱动只需要1mv精度,对于Vcc为5V的单片机,1mV的PWM精度对应分辨率就是5000就够了。这时候以普通16MHz内置时钟单片机来说,16MHz/5000=3200Hz。单片机PWM输出需要经过转折频率在50Hz上下,至少2阶低通滤波。送运放恒流控制就可以了。
由于上面的控制,理论上都是良好的线性控制,所以,不需要再通过ADC来采样电流重新计算,就可以获得需要的恒流值。这样也可以让实际控制程序显得非常简单。
如果你需要一个实时显示电流数据,完全可以通过PWM占空比来转换后,送显示数据就可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60A?别开玩笑了,20A做静态恒流就已经很困难了。不是电流,主要是功耗。
所以,这个系统负载我算是看明白 ...

首先感谢您的耐心回复,产品做出来了一定感谢您。负载或者是3个串联又或者是1个,那么电压就要跟着负载的个数调节,不会是固定的电压,我打算采用MOS管将开关电源电压24V通过PWM来实现2-6V的电压输出给负载做电压,是否可行。另外为了减少热量,我是否可以多并联两个IRFP2907这样的大功率MOS管进行分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60A?别开玩笑了,20A做静态恒流就已经很困难了。不是电流,主要是功耗。
所以,这个系统负载我算是看明白 ...

首先感谢您的耐心回复,产品做出来了一定感谢您。负载或者是3个串联又或者是1个,那么电压就要跟着负载的个数调节,不会是固定的电压,我打算采用MOS管将开关电源电压24V通过PWM来实现2-6V的电压输出给负载做电压,是否可行。另外为了减少热量,我是否可以多并联两个IRFP2907这样的大功率MOS管进行分流。

如图

如图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首先感谢您的耐心回复,产品做出来了一定感谢您。负载或者是3个串联又或者是1个,那么电压就要跟着负载的 ...

如果负载可能是1个到3个,那么,情况就要严酷得多,当一个的时候,6*20=120w。
所以简单的线性恒流就不是一个好办法了。
其实解决的方法还是挺容易的,你需要一个至少有输出20A能力的BUCK降压开关电源。然后,你只需要通过四端电阻,对电流进行采样,和基准进行比较后,把输出结果,送开关电源的反馈控制端,进行一个DC-DC的恒流反馈。就可以完成所有目的,除了四端电阻,你甚至不需要另外增加任何功率器件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E:
这个电路的原理就是,Vda经过分压转变为电压信号,和Vad比较,满足Vad > Vda通过,运放输出电压为高,=5V( ...

抱歉,眼神不好,老是误笔。

网友I:
这个电路功能还是比较简单的:
主要实现了以下两个功能:
1、CPU的PWM信号控制输出电压,从而改变负载的温度、流量、压力、转速等等。
2、加入了电流保护电路,当负载电流过大时,硬件电路自动切断负载,从而保护负载。

本人6年一线软硬件工作经验,有不明白的可以问我,或者关注下我的微信公众号:
嵌入式单片机之家

网友J:
引用 网友H:
不是比较器。
R12两端电压反馈回运放输入端了。

R8取1k是怎样算出来的?

网友H:
引用 网友J:
R8取1k是怎样算出来的?

如果运放输入电流足够小(这个条件通常能够满足),则R8没有什么用,可以短路掉。
即使需要保留R8,其数值也不应该是1千欧。

网友K:
你这就是个MOs管做调整管的可调电源,

网友L(2018-10-17):
楼主,高压模块怎么卖啊,怎么联系你?

网友K:
接成这样,肯定是个电机类的玩意

网友M:
Q3没用,Q1射随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