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如何对AIC23采集的声音然后保存到MCBSP寄存器以后的数据取出来用FIR滤波器处理

楼主(2018-09-17):
如题,使用的是研旭28335的例程,如何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处理?是直接使用数组吗,以及是在中断函数处理还是主函数。附上aic23语音采集例程
  1. #include "DSP2833x_Device.h"     // DSP2833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
  2. #include "DSP2833x_Examples.h"   // DSP2833x Examples Include File

Uint16        volume,tAicRegs;
int ADbuf[500];
int DA_wptr,DA_rptr,y;
Uint16 play_mode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采集输出模式
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Uint16        temp,i;

// Step 1. Initialize System Control:
// PLL, WatchDog,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
//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SysCtrl.c file.
           InitSysCtrl();

// Step 2. Initalize GPIO:
//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Gpio.c file and
// illustrates how to set the GPIO to it's default state.
// InitGpio();  // Skipped for this example
// For this example, only enable the GPIO for McBSP-A
        InitXintf16Gpio();
           InitMcbspaGpio();

        EALLOW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对aicIO口进行初始化
     GpioCtrlRegs.GPAMUX1.bit.GPIO12 = 0; //aic_dat
         GpioCtrlRegs.GPADIR.bit.GPIO12 = 1;
         GpioCtrlRegs.GPAPUD.bit.GPIO12 = 0;
     GpioCtrlRegs.GPAMUX1.bit.GPIO13 = 0; //aic_CS
         GpioCtrlRegs.GPADIR.bit.GPIO13 = 1;
         GpioCtrlRegs.GPAPUD.bit.GPIO13 = 0;
         GpioCtrlRegs.GPBMUX2.bit.GPIO61 = 0; //aic_clk
         GpioCtrlRegs.GPBDIR.bit.GPIO61 = 1;
         GpioCtrlRegs.GPBPUD.bit.GPIO61 = 0;
         EDIS;

// Step 3. Clear all interrupts and initialize PIE vector table:
// Disable CPU interrupts
           DIN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INT置1,关中断,并初始化PIE矢量表;禁用CPU中断

// Initialize PIE control registers to their default state.
// The default state is all PIE interrupts disabled and flags
// are cleared.
//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PieCtrl.c file.
           InitPieCtrl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中断寄存器

// Disable CPU interrupts and clear all CPU interrupt flags:
           IER = 0x0000;
           IFR = 0x00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禁用CPU中断并清除所有CPU中断标志

// Initialize the PIE vector table with pointers to the shell Interrupt
// Service Routines (ISR).
// This will populate the entire table, even if the interrupt
// is not used in this example.  This is useful for debug purposes.
// The shell ISR routines are found in DSP2833x_DefaultIsr.c.
//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33x_PieVect.c.
           InitPieVectTabl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中断矢量表

// Step 4. Initialize all the Device Peripherals:
//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33x_InitPeripherals.c
// InitPeripherals();     // Not required for this example
           InitMcbspa();          // Initalize the Mcbsp-A in loopback test mode,初始化MCBSP-A模块

//        tAicRegs = 0xFF;
//        SysReg = tAicRegs;

        InitAic23();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AIC23,
        delay(5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500ms?并不是,大约为34ms;
    volume=108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播放的音量
  WriteAic23(L_HEADPHONE_VOLUME,0x0180+volume);   //***********

        EALLOW;        // This is needed to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
        PieVectTable.MRINTA = &ISRMcbspSend;                //中断子程序
        EDIS;   // This is needed to disable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

    PieCtrlRegs.PIECTRL.bit.ENPIE = 1;   // Enable the PIE block
    PieCtrlRegs.PIEIER6.bit.INTx5=1;     // Enable PIE Group 6, INT 5
    IER |= M_INT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Enable CPU INT6,中断使能?

        EINT;   //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INTM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for(temp=30000;temp>0;temp-=10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2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=5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temp);
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McbspaRegs.DXR1.all = y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=-5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temp);//这什么意思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//McbspaRegs.DXR1.all = y;
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}
interrupt void  ISRMcbspSend(void)
{
      int temp;

          PieCtrlRegs.PIEACK.all = PIEACK_GROUP6;
      temp=McbspaRegs.DRR1.all;

      DA_rptr++;
      if(DA_rptr>=500)
            DA_rptr=0;

      ADbuf[DA_rptr]=temp;   //保存录音数据

      if(play_mode==0)
        McbspaRegs.DXR1.all = y;
                   //警报声的幅值
      else
        McbspaRegs.DXR1.all = temp;        //放音

}

网友A:
你这个工程是播放保存好的录音的     你找找还有一个采集的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工程是播放保存好的录音的     你找找还有一个采集的呢

这个工程只有这个c文件有main函数哦,把play_mode改成1就实现了录放音的功能。没找到其他工程呀

我跟你的程序一样,为什么我的录放功能不行呢?
我跟你的程序一样,为什么我的录放功能不行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工程是播放保存好的录音的     你找找还有一个采集的呢

前辈你的意思是中断里的代码是模式0(播放警报声)的代码?那语音采放是直接驱动aic23就自动进行是吗。那哪一段是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