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C单片机] 请教51单片机下载电路(急)

楼主(2018-09-17):
如下为STC系列单片机下载电路
图中:CH340供电从USB口取电:USB_5V和GND(GND同时和单片机GND相通)
单片机的P3.1(TXD)经过电阻R41(300欧姆)接CH340的RXD
单片机的P3.0(RXD)经过二极管D1接(1N4148可否?)CH340的TXD
同时来自USB口的5V电源的地GND和单片机单独供电的5V电源的地想通
请问这样的设计可否正确下载程序?可否串口通信?

网友A:
可以的,你可以参考STC手册中的下载电路图的连接方式。

网友B:
可以,采用ttl转usb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