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请教赛元技术

楼主(2018-09-17):
keil插件(SOC_KEIL v3.05)安装成功,但是找不到驱动。截图里其他品牌的51核都是成功使用过的。
系统是win10-64bit,重装了keil和插件也还是一样,不过可以仿真和下载程序(demo)。

网友A:
安装后路径找不到,SinOne_Chip文件夹要在Keil\C51的目录下,即Keil\C51\SinOne_Chip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安装后路径找不到,SinOne_Chip文件夹要在Keil\C51的目录下,即Keil\C51\SinOne_Chip。 ...

我想应该不是这个问题,我的目录是 C:\Keil_v5\C51\SinOne_Chip。
这个插件是自动识别目录的,无法手动指定的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想应该不是这个问题,我的目录是 C:\Keil_v5\C51\SinOne_Chip。
这个插件是自动识别目录的,无法手动指 ...

看下KEIL下的INI文件是否有加入赛元的CDB文件 ,如果没有尝试手动添加一下看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下KEIL下的INI文件是否有加入赛元的CDB文件 ,如果没有尝试手动添加一下看看。

...

哇!解决!原来倒也是有这一句,不过位置不对,按照你的截图移过来可以了。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