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相比例放大电路输出波形异常失真

楼主(2018-09-17):
如图所示同相比例放大电路,输入信号峰峰值10V,直流为0,输出信号如图所示,直流为0,上半周正常削顶,但是下半周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正向的脉冲?请问该如何分析,如何解决?

网友A:
电源电压多少?

楼主:
电源电压正负5V

网友A:
那么你的输入信号幅度已经超出运放允许的共模输入范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么你的输入信号幅度已经超出运放允许的共模输入范围。

老师您好,如果超出共模输入范围,那么输出信号的下半周不是应该像上半周一样的削顶现象吗?为什么在下半周出现一个正向的脉冲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老师您好,如果超出共模输入范围,那么输出信号的下半周不是应该像上半周一样的削顶现象吗?为什么在下半 ...

“如果超出共模输入范围,那么输出信号的下半周不是应该像上半周一样的削顶现象吗?”

这个可不一定。视运放内部结构,有可能输入信号超出允许的共模范围后出现“反转”现像,例如你的波形图就是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老师您好,如果超出共模输入范围,那么输出信号的下半周不是应该像上半周一样的削顶现象吗?为什么在下半 ...

解决的方法:对输入信号进行限幅。

网友B:
明显饱和了。
TLV2461只支持6V,给±5V能工作说明TI在玩阴招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“如果超出共模输入范围,那么输出信号的下半周不是应该像上半周一样的削顶现象吗?”

这个可不一定。视 ...

谢谢您的分析,看TI资料描述说,超出范围后可能会非线性变化,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吧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您的分析,看TI资料描述说,超出范围后可能会非线性变化,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吧。 ...

只要不是“线性”,那就是“非线性”。“线性”只有一种,“非线性”有很多种。“切峰”或者叫做“削顶”,是非线性,“反转”也是非线性……只要与输入信号形状除瞬时幅度外还有其它不一样的地方,就是非线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只要不是“线性”,那就是“非线性”。“线性”只有一种,“非线性”有很多种。“切峰”或者叫做“削顶” ...

明白了,谢谢您的解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明显饱和了。
TLV2461只支持6V,给±5V能工作说明TI在玩阴招

我竟然无视了这个最重要的信息,感谢提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