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为什么N76E003外部复位电容选那么大?

楼主(2018-09-17):
很多单片机选104都可以了,而N76E003外部复位电容要10uF(参考的核心板设计电路)

网友A:
不同厂家设计的不同。

网友B:
只要满足这个就行。

网友C:
谁说要这么大?
记得数据表里面,RESET时间至少20几个时钟周期,很短的亲,10K、100N完全够了,(貌似现在贴片100N价钱特别变态,你完全可以用别的容量,还便宜)。

网友D:
看起来是给power on reset的条件吧。

网友B:
计算一下,能满足低电压时间就够了。

网友B:
不过肯定是按照官方开发板的参考做最好。因为那是百分百不会出问题的。

网友E:
你可以搭建个电路用小电容试试看。应该也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