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修改一个简单的电压指示电路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8-09-17):
降低电源电压。

网友B:
或者多串几个二极管

网友C:
D4和D8

网友D(点评):
到这楼就出答案了。下面依然视而不见的讨论呢。

网友A:
D8什么时候亮?

网友E:
5V支路里面再串一个同向的4007,适当减小R1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5V支路里面再串一个同向的4007,适当减小R1就可以了

发光二极管还是会有些微亮

楼主:
感谢前面坛友们的回复,坛友提出增加二极管的方法实测效果不是很理想,因为贴片的发光二极管在几十uA下也会微亮。下面是我改后的电路,效果不错,可供以后有坛友参考。如果有更好的改进方法也欢迎坛友们讨论。谢谢!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发光二极管还是会有些微亮

四楼正解,你没仔细看吗?
接GND,D4发光,接12V,D8发光,悬空,都不亮,而且不会微微发光。

楼主(点评):
4楼的电路我看到了,的确可以实现,不好意思。

网友G(2019-03-19):
这个思维方式挺不错的,把楼主的电路稍微改一下就OK,好多都在想着在楼主电路基础之上怎么改,我也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