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S584 115200 各位说说你们实际应用最大的距离是多少?

楼主(2018-09-18):
如题,我做200米左右(非双绞线 1.0方),好像遇到瓶颈了。

xch
你用PVC线不行.得用PE线. 铁丝做的网线性价比最好.

网友A:
你确定是584?而不是485?

网友B:
改用有屏蔽层1平方毫米铜截面积的双绞线。屏蔽层接地。如果还是不行,提高RS485的输出波形的电平到5V或更高。

网友C:
非双绞线,而且115200,200米?很明显这是不行的,还想用这个线,那么大大降低波特率,2边必须严格匹配终端电阻,也许可以试一试。
想要115200  200米,必须做工符合485标准的双绞线,加终端电阻,才可能过关。

网友D:
115200,线缆质量好,加匹配电阻1000米可以做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115200,线缆质量好,加匹配电阻1000米可以做到

今天室外调试了一天,距离约200米(两个路口),

点对点
自家设备------淘宝上的485转232模块------38400
自家设备------合作方设备------9600都不行(10米线115200正常)。
自家的两台设备互通------115200正常

自家设备---------200米---------[合作方设备(无反应) + 自家设备(115200正常)]
目的就是要自家设备数据进合作方设备,可能又要到扯皮的时候了。

网友E:
估计对方的485收发使能切换脚没接到主控芯片上,用的是自动收发切换那种电路吧。

对方两台设备200米115200能通信上不

上示波器看波形就是是哪方设备不行了。

网友F:
波特率较高,距离较远,除了要用专用的485双绞线,对于485模块的可靠性、稳定性、抗干扰能力要求都比较高。 某宝上十几块的在实验室用用还是可以的,不适合这种工业应用,甚至可能是室外的。可以和我们联系

网友G:
谢谢分享,如何计算的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谢谢分享,如何计算的

要做RS485工程,能推荐一个靠谱的RS485 室外铠装电缆的供应商么?要质量好的.不怕贵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