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充电器] 电池过放电压2.2V,过充电压4.4V

楼主(2018-09-18):
一般设计中涓流阈值点设在2.7V-3.0V,或者是过放点设在2.7V-3.0V; 如果我想把这个过放点和涓流点设在2.5V,在不考对电池的损害情况下,有什么方案和电路可以完成么?

楼主:
2.5V-2.9V这之间电池能放出来的电量大概有多少?大约100mAh?

网友A:
1 大多数的保护板保护参数是设置好的,没必要更改这个值
2 如果你用的电池不带保护板,自己单片机做MOS 保护,这个阀值你自己随意设
3 至于低压还有多少电量,参考电池规格书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2.5V-2.9V这之间电池能放出来的电量大概有多少?大约100mAh?

2.5~2.9V,估计也就只有不到1%的能量吧。
还真有2.5V欠压保护的锂电池保护芯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