万能的电子论坛,请问这个元件是什么

楼主:
zgp111|  楼主 | 2018-9-18 10:31 | 只看该作者 |只看大图 回帖奖励 |正序浏览 |阅读模式

如图,红色方框内,这是厂里以前同事用的元件,
丝印是BG1747,
应该是个抑制二极管,但是不知道参数,
BOM单上写的是BT-98,
我找了很久也没找到这个元器件的datasheet,
万能的坛友,可否告诉我这是哪个厂家的,我好去找找资料,谢谢啦!

网友A(2019-03-20):
根据用在什么地方,测试出最高可能电压,应该可以定下来吸收电压。

网友B(2018-09-18):
引用 楼主:
对的,这是一个抑制二极管,用在5V的电路中。现在是这个管子烧了,烧了好几个产品,但是我手里没有这个产 ...

只需要弄一个没损坏的,完全可以通过测量稳压管的方法来测量。
一般TVS有几个参数  截止电压  击穿电压  最大箝位电压  测量出击穿电压,就可以根据参数选择代用型号了。
像SZSD05T1G:
系列:汽车级,AEC-Q101
类型:齐纳
单向通道:1
电压 - 反向关态(典型值):5V
电压 - 击穿(最小值):6.2V
电压 - 箝位(最大值)@ Ipp:9.8V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2端器件,这样封装,还是抑制用的,一般应该为TVS吧。
这些标注都是非标,查不到资料正常,按照封装大小, ...

对的,这是一个抑制二极管,用在5V的电路中。现在是这个管子烧了,烧了好几个产品,但是我手里没有这个产品的技术资料,不知道是这个元件没选好,还是使用不当。所以我急需找到这个元件的技术资料,不能盲目修改,是吧

网友B:
2端器件,这样封装,还是抑制用的,一般应该为TVS吧。
这些标注都是非标,查不到资料正常,按照封装大小,确定瞬态吸收电压值,就可以找到代换品种吧。
根据用在什么地方,测试出最高可能电压,应该可以定下来吸收电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