纽扣电池做电源的红外遥控器需要滤波电容和去耦电容吗

楼主(2018-09-18):
不加有没有什么影响,如果需要加的话又是什么原因呢,请大神解答一下,先谢谢了

网友A:
需要的
看你电路的发射电流多少?
纽扣电池不能持续大电流放电的 ,具体电流多少 看规格书

好的,谢谢

网友B:
并且这个电容至少要大于10uF

@yanwen217 :好的,非常感谢
看了下曾经做过的电路,用的电容更大,22uF+0.1uF
10uF的电解电容+0.1uF的贴片电容可以吗

网友C:
需要给IC 安装一个100nF瓷介滤波,消除CMOS开关脉冲杂波。 LED电流限制在纽扣电池脉冲电流之下即可。 电解电容器纯属画蛇添足漏电影响工作寿命。

网友A:
6.3V的陶瓷/钽电容 10-100uf 都可以 根据实际选取

网友D:
我一般用47uF或100uF,发射LED峰值电流100~150mA,平均覅暗流一般为15mA。

网友E:
必须要,纽扣电池的内阻较高,红外遥控电路又是瞬态大电流型负载,所以足够容量的滤波电容是必须的。去耦电容是数字芯片需要,电池供电回路本身反而无所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