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
关于DCDC用作电流源的问题

楼主:
需求是这样的,一个频率20K占空比50%的PWM控制MOS管通断,需要在MOS管导通时的电流保持在200mA左右,负载为阻性负载。我刚开始想到的方案如下图所示,实验了一下不成功,VCC输出会有很大的波动(分析了一下应该是滤波电路造成反馈信号滞后导致失控)。但是奇怪的是有人却在类似的需求中使用了此方案。

楼主(2018-09-18):
如果不滤波VCC输出会有三角形的尖峰,我的理解是在MOS关断的时候VCC会输出最大值,等到MOS开启后VCC不会立即降到合适的电压造成尖峰。

网友A:
这么高的负载开关频率,导致电源的负载快速突变。这个电源自然是纹波大了。
你可以加大电源电容,增加假负载等办法改善

网友B:
我用过类似电路恒流驱动LED. 区别是PWM同时驱动DC/DC的enable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用过类似电路恒流驱动LED. 区别是PWM同时驱动DC/DC的enable。

好主意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么高的负载开关频率,导致电源的负载快速突变。这个电源自然是纹波大了。
你可以加大电源电容,增加假负 ...

我现在的办法是把电流信号送给单片机的ADC然后单片机的DA再通过加法电路温柔地控制DCDC的FB进行串行控制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现在的办法是把电流信号送给单片机的ADC然后单片机的DA再通过加法电路温柔地控制DCDC的FB进行串行控制 ...

这样处理好象能够解决些问题,带来很多器件的增加,也给电路性能和功能造成了影响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样处理好象能够解决些问题,带来很多器件的增加,也给电路性能和功能造成了影响吧 ...

这种方法虽然调节地慢一些但是稳定性很好,单纯用模拟电路我现在没有什么办法能做到这样的效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