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己做了个可调稳压电源,请高手指点。

楼主(2018-09-18):
自己想用LM317做个可调稳压电源,这个电路画的是否正确,运行是否稳定,还请高手指点,不吝赐教。小弟拜谢啦!!!

主要想实现220V交流输入,通过317实现直流1.25V到25V范围的调压,电流1.5A。
1、电路中的电容取值是否得当?
2、当关掉220V电源时,电路中的两个二极管,在电容放电时能否起到保护作用?
3、电路中7805输出是5V的电压主要为数码管供电(监测电压),我是想接个数码管来监测317可调时的输出电压。
4、C1是瓷片电容,C2、C3、C4是电解电容。

xch
@whtwhtw :胡扯蛋。至少185度的温升,你用压缩机制冷到-60°C才行。
LM317需要加一个大点的散热片,其它是可以满足要求的

网友A:
你的LM317怕是需要加上相当大的散热器才行。

最大输出电流1.5A,C2用1000uF小了些。

xch
胡扯蛋。至少185度的温升,你用压缩机制冷到-60°C才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LM317怕是需要加上相当大的散热器才行。

最大输出电流1.5A,C2用1000uF小了些。 ...

加多大的散热器可以,能算出来吗,还有C2的要用多大的?

网友B:
发热量蛮大的
2个芯片都要背个散热片,最好再搞个5V 风扇对着吹

网友C:
1、C2加大到2200uF
2、C3可以减少,100uF足够
3、C3/C4并联一个小电容
4、D3没有作用,D2作用也不大。D3/D2的作用是,当输出电压比较高,输入存在瞬间短路的风险时,才有必要。
  7805输出电压很低,没有必要。你这个电路,输入不存在瞬间短路的风险,没啥作用的。
5、7805输出看看负载电流大小,可能需要散热
6、LM317的散热片,估计要很大,具体计算,看看散热片的热阻(这个数据不好找)、LM317的热阻,自己计算,我们一般实验确定

网友D:
这是怎么算的,请教大神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1、C2加大到2200uF
2、C3可以减少,100uF足够
3、C3/C4并联一个小电容

谢谢回复,

1、D2、D3两个二极管不用加上,是吗?
2、C3、C4为什么还要并联个小电容,这个小电容多大?是电解电容吗?
3、7805输出就带一个数码管式的电压表,电流不大。
4、最难的就是这个317的散热片的问题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谢谢回复,

1、D2、D3两个二极管不用加上,是吗?

C2至少按照1A电流1000uf算吧,能大一点更好。
散热器那是要相当的大,加个风扇吧,要不然没发用。
或者用2575之类的做,散热器可以很小。

楼主:
看着好专业啊,谢谢。看的我迷糊中。。。。

网友F:
不懂模拟,学习,,,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C2至少按照1A电流1000uf算吧,能大一点更好。
散热器那是要相当的大,加个风扇吧,要不然没发用。
或者用 ...

刚看了下2575,和LM317是不同,但实现上要比317略复杂些,而且成本也高点。
还有就是输出的电流有点小啊,才1A。

你那有没有电路,是用2575-adj做的可调稳压电源的电路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加多大的散热器可以,能算出来吗,还有C2的要用多大的?

LM317最大功耗发生在输出电压最小并且输出电流最大情况,功耗就是LM317电压降乘以输出电流。
至于散热片,需要知道环境温度和散热方式。例如4楼和9楼建议用个风扇,用风扇就比自然对流散热好,风速越大当然散热越好。自然对流的话,散热器安装方向都会有影响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刚看了下2575,和LM317是不同,但实现上要比317略复杂些,而且成本也高点。
还有就是输出的电流有点小啊 ...

那就用LM2596吧,电流大一些,电路就按照datasheet上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刚看了下2575,和LM317是不同,但实现上要比317略复杂些,而且成本也高点。
还有就是输出的电流有点小啊 ...

开关电源很难做到输出电压变化20倍这么大,而且还要求输出电流允许在0~满负荷之间变化。
何况使用2575、2596这类芯片,工频变压器和工频整流滤波是少不了的,体积重量都相当大。

@whtwhtw :开关电源确实噪声大,但这全在电路和机械设计。设计得好,噪声是可以很低的。别说用于射频电路,就是用在最敏感的音频电路上,也没有问题。
@whtwhtw :市场上早就有前级开关电源,后级线性电源的产品。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由线性部分的管压降控制,总是使线性部分管压降比较小,例如仅几V。这样就可以输出电压范围大和损失小兼顾。
@maychang 开关电源能设计输出电压范围这么广的确实不容易,而且调试电源不建议开关电源,噪声大,模拟电路干扰大,尤其是对射频电路。其实楼主的方案是可行的,我也有个类试自制的降压电源,虽然发热大了点,也不影响使用
@whtwhtw :不错,楼主现在的方案采用了工频变压器。但LM317改用LM2596仅仅是减小了散热器,若是换个方案,把工频变压器一起减掉,不是更好?
@maychang :人家不是有变压器吗?变压器+DCDC不失为一个方案啊
@whtwhtw :LM2575或LM2596最大直流输入电压为45V。为LM2575或LM2596供电的这个小于45V的直流电压从哪里来?
2575和2596可不是用工频变压器,像2596工作频率150k,是dc-dc,电感比工频变压器要小很多

网友G:
直流1.25V到25V范围的调压,电流1.5A?电压输出需跨度高达20倍!受器件自身的功率限制,在低压输出时只能提供出小于0.4A的电流,即使你采用了大散热器也难有理想的散热效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那就用LM2596吧,电流大一些,电路就按照datasheet上的

2596是不是也要加个散热片啊?
成本上来讲,比317要多点,而且2596周边的辅件也比LM317多几个。像电感,二极管,电阻,电容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开关电源很难做到输出电压变化20倍这么大,而且还要求输出电流允许在0~满负荷之间变化。
何况使用2575、 ...

你说的好专业啊,不太懂你的意思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直流1.25V到25V范围的调压,电流1.5A?电压输出需跨度高达20倍!受器件自身的功率限制,在低压输出时只能提 ...

按你说的,如果输出电压是3V,电流是0.4A,那么22*0.4=8.8。才8.8W,很热吗?

电烙铁才几瓦?

网友H:
1.5A负载,1000uF,100Hz纹波幅度可以达到15V左右。很显然,远远不够。
25V输出,按照180-250VAC输入范围,最低输入电压为25V+3V=28V。
定输入电解4700uF,纹波大概为4V。则最低输入电压时候的峰值电压=32V,变压器输出交流有效值为:(32+1.4)/1.414=23.6V 折合到220V=23.6/220/180=28.8V。
也就是你需要一个额定电流1.5A,额定电压29V的变压器+4700uF输入滤波电解。
计算最大负载时候稳压芯片功耗:最大输入功率=32*250/180=44.4V 电流1.5A 芯片消耗=(44.4-1.25)*1.5A=83W。平均功耗=83-(4*1.5/2)=80W。
由于317封装热阻=5.0  所以,器件温升在最大功率时候=80*5.0=400℃。管子早飞了。。。
结论,用你这个方案,做不出来这个指标。
方法:假设采用分档,切换变压器绕组,在合理功耗条件下,分几段切换考虑到最高结温120℃。安全必须限制到100℃。那么结合封装热阻5.0,最高环境温度=45℃,那么在最高结温时候功耗(无穷大散热器)也不能超过100-45=55  55/5=11W。这还是无穷大散热。结论:可调1.5A线性电源,广范围,除非你改变指标,否则用317很明显不行。
建议:采用247封装的大管子三端,比如LT1083,封装热阻为0.7,然后输入分2段,基本上可以完成你的设计。

@whtwhtw :很多初学者,只是凭直觉,比如芯片输出能力是1.5A,那我就做1.5A,比如芯片耐压32V,那我就做28V。但是一个真正能用的东西,至少要经过准确、合理的实际条件验算,才能实现自己想做的目的。像用317,做这么大范围,经过计算,不用实测,就会明白是不可能实现的。所以更换方案是唯一选择。
哇,你的建议跟我的电源一样啊,我的是双12v绕组切换,金封稳压管+散热器。带电压、电流指示,晚上拍照片让大家看看
1.5A,1000uF,100Hz,凭经验毛估估,纹波电压不会有15V的。整流桥输入的是正弦波电压,整流输出是馒头形电压,不是窄脉冲电压,充电时间还是很宽的,正弦波接近满幅度0.707倍电压的角度是45度,也就是说有一半时间大于0.707倍电压。

网友I:
为什么不用DCDC做呢,效率更高。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按你说的,如果输出电压是3V,电流是0.4A,那么22*0.4=8.8。才8.8W,很热吗?

8.8W能烫死人了

网友J:
4016 DC-DC 淘某上几块钱一个。还有带显示的。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按你说的,如果输出电压是3V,电流是0.4A,那么22*0.4=8.8。才8.8W,很热吗?

你完全理解错了!由于器件自身的功率限制,在低压输出时只能提供出小于0.4A的电流。请注意措辞:是“只能提供出”哦!电路的效率绝非100%,实际消耗何止这8.8W?可别忽略了还有诸多的额外消耗被白白地转换成了热量,否则何须有采取散热措施的的必要呢?!

网友G:
误区误解会害死人!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1.5A负载,1000uF,100Hz纹波幅度可以达到15V左右。很显然,远远不够。
25V输出,按照180-250VAC输入范围, ...

好专业啊,好崇拜你啊,如果把变压器换成个直流电源呢?比如,我把图中的变压器和整流桥这一部分,换成电源甜配器,输出是直流24V的。这样是不是能好点?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好专业啊,好崇拜你啊,如果把变压器换成个直流电源呢?比如,我把图中的变压器和整流桥这一部分,换成电 ...

24VDC适配器,然后按照3V压降计算,你的电源输出最高电压在1.5A,能做到21V。
算功率在1.25V输出1.5A时候,317功率=(24-1.25)*1.5=34W。
按照芯片封装热阻,芯片温升=5*34W=170℃。照样变烧烤。
所以,317这样的芯片,是做不了这么大范围1.5A输出的电源的。
解决办法已经告诉你了,换芯片,比如LT1083,7A  最低压差才1V,效率高多了,24V输入,最高可以23V输出。关键是封装是TO-247,封装热阻0.7,如果用一个热阻=0.3的散热器(强制风冷),那么,34W,温升34℃,45℃环境才80℃的管芯温度,轻轻松松就过了。

网友K:
输入高电压,输出低电压,这时317上的压降最大,也最容易发热,效率也是最低的!所以要采用DC/DC,否则发明那么多DC/DC干嘛!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24VDC适配器,然后按照3V压降计算,你的电源输出最高电压在1.5A,能做到21V。
算功率在1.25V输出1.5A时候 ...

TL1083 支持大电压差下工作呗?比如:对TL1083输入24V,然后TL1083输出3V,这时候工作也比较稳定?肯定比317要好是吗?

我在某宝上查了下,这个1083很贵啊。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TL1083 支持大电压差下工作呗?比如:对TL1083输入24V,然后TL1083输出3V,这时候工作也比较稳定?肯定比 ...

自己做几个用用,拆机的就可以,这个就很便宜了。
性能还是非常不错的,至于最大输入电压差是30V,由于一般来说,最大压差意味着最高功耗,所以,建议分2挡输入来做,至于其他别是指标,可以说那是远超317的,他们就不是一代的东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自己做几个用用,拆机的就可以,这个就很便宜了。
性能还是非常不错的,至于最大输入电压差是30V,由于一 ...

刚才找了下,什么电源呀,主板呀,在它们上面都没找到有LT1083的,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刚才找了下,什么电源呀,主板呀,在它们上面都没找到有LT1083的,
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spm=a230r.1.14.151.3f612dd65snwID&id=44614568782&ns=1&abbucket=2#detail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刚才找了下,什么电源呀,主板呀,在它们上面都没找到有LT1083的,

21楼tianxj01说过一句话:“方法:假设采用分档,切换变压器绕组”。这样就可以使用你已经使用了的LM317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H:
1.5A负载,1000uF,100Hz纹波幅度可以达到15V左右。很显然,远远不够。
25V输出,按照180-250VAC输入范围, ...

楼主首帖使用的是LM317AH,管芯到外壳热阻12℃/W。这种小封装的LM317更不行。
倒是TO-3封装的LM317AK,管芯到外壳热阻2.3℃/W,降低输出电压变化范围,加上大散热器,勉强可用。

网友L:
学习中,坐等大神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spm=a230r.1.14.151.3f612dd65snwID&id=44614568782&ns=1&abbucket=2# ...

谢谢。我在某宝上看,有的1083都100多一支,你这个蛮便宜,可以接受,哈哈。。。

楼主:
感谢这几天来,各位高手的指点,按照楼上各位老师的指点,我在原来的电路上做了以下调整:

1、把220V的变压器,换成了电源适配器(现成的成品),输出是直流24V的,做为317调压的输入。
2、在电源处加入了个开关,在直流24V输入317调压处加入了个发光二极管,用来提示24V已供电。
3、原来的7805是给数码管电压表供电的,因为数码管电压表支持24V输入,所以把原来的7805芯片去掉了,数码管电压表直接接入24V电源。
4、增加一个12V的插座,用来接12V风扇,以给317散热。

修改后的电路图如下:

测试总结:

1、刚开始时317贴了个散热片,并不大,接入12V、0.2A的3个风扇,317热量很热,烫手。
2、增加散热片,比原来加一倍的面积,仍然用12V、0.2A的3个风扇来负载,317的热量比上次小了一些,但还是热。
3、而且,随着时间的增加,317由原来的12V电压,自动下降到了10.8、10.5、10.3,到10.3V时就不再下降了。
4、以上都是在12V风扇吹风散热时。
5、第二天,我又换了个散热片,比原来的大4倍,而且负载也换大的,接入了一个12V,1.5A的大风扇,这次测试很好,12V的电压一直很稳定,并没有出现昨天自动降压的现象。而且用手触摸317的散热片,也能接触3秒左右,呵呵,虽然热量还是热,但比昨天的连摸都要小心,还是好了很多了。

6、看来,还是换各位老师说的,这个317热量太大,负载小或者输入与输出间的压差小时用,是没有问题的,要不就换芯片,2576、XL4016、1083都比317强。

最后再次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和帮助。谢谢!!!

网友M:
二十多年前,做过一个跟楼主所做类似的电源,就是输出路数多些,有用317和337输出的正负可调、7812和7912输出的正负12V和1路7805的5V,散热片用的可不小,且从不敢带重载。器件的参数指标是有条件限制的,水桶原则在此适用。

网友N:
引用 楼主:
感谢这几天来,各位高手的指点,按照楼上各位老师的指点,我在原来的电路上做了以下调整:

1、把220V的变 ...

去弄只TO-03金封LM338,力道大多了
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 ... &abbucket=15#detail

参数

体积:长85x宽56x厚45 毫米

输入电压:3-36v(极限40v)如果交流不大于28v为宜再高容易烧

输出电压:1.2-30v

输出电流:2A(测试结果)

功耗:50w(下面对功耗有说明)

重量:107g

这个电源主模块采用的大功率稳压模块LM338k金封的质量较好;输出电流5A 由于我手头只有3A的电源测试2A模块发热量很小(测试压差3v);

关于LM338k功耗是这样计算比如输入25v 输出18v 负载电流2A ,那么(25-18)x2=14w就是说落到LM338k上的功耗是14w而LM338k功耗是50w可以正常工作;如果是输入36v输出3v 输出电流5A那么(36-3)x5=165w这样落到LM338k上是165w LM338k肯定无法承受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了呵呵

网友M:
补充一下,很多初学者往往对热功耗没有概念,不妨做个对比。过去常用的老式内热电烙铁,常见规格有10W的,也就是说10W的加热功率在烙铁头(整体长度足有一指,直径大约是香烟的一半)上足以获得不低于260℃的高温,通电后一分钟左右就能焊接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感谢这几天来,各位高手的指点,按照楼上各位老师的指点,我在原来的电路上做了以下调整:

1、把220V的变 ...

6、看来,还是换各位老师说的,这个317热量太大,负载小或者输入与输出间的压差小时用,是没有问题的,要不就换芯片,2576、XL4016、1083都比317强。

无论线性稳压芯片是什么型号,电压降相同,电流相同,发热量必定相同。换管芯到外壳热阻更小的芯片,发热量并不变化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6、看来,还是换各位老师说的,这个317热量太大,负载小或者输入与输出间的压差小时用,是没有问题的,要 ...

这么说,换芯片不能解决热量的问题,只能修改电路了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么说,换芯片不能解决热量的问题,只能修改电路了?

换芯片不能减少发热量,但增加散热器面积、加强风冷等等可以改进散热能力。
用2596的话,因为2596是开关电源芯片,发热量比LM317或者其它线性稳压芯片小得多,当然可以减小散热器,不必风冷,自然冷却即可。但开关电源芯片很难做到这么大输出电压变化范围,尤其是负载电流允许从零到最大情况下仍然要保持稳定。
我在16楼与whtwhtw的对话,可以参考参考。

网友O:
317不要想1.5A了,真是这个电流你这个可以烤红薯,你输入24V,输出1.2V的时候,1a估计要不了多久,317就挂了

网友P:
线性稳压电源发热大很正常的,  一般是用多组输入电压却换来减少损耗发热

我自己也做过0-25输出2A ,输入 14,  28 两组, 用可控硅自动切换, 你可以另外加两个模块,  加个DCDC转换, 再加个切换电路(继电器, 可控硅都可以)
散热板8*12cm, 你的散热板太小

网友Q:
压差乘以电流= 变成热量的功率 再根据spec 上 的热阻 算算 你在该环境下的温升

网友O(2018-10-19):
淘宝上2576的DC/DC几块钱,供数码管的用它,给MCU的用780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