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稳压电源] 卖出的UPS电源收不回款,怎么办?

楼主(2018-09-18):
UPS电源出售给乙方,而乙方在指定的日期并没有完成付款,而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失。这又不可能收回UPS,该怎么办呢?

网友A:
每周催款 现在大多数客户都这样,从来不主动付款
下次合作建议加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每周催款 现在大多数客户都这样,从来不主动付款
下次合作建议加价

嗯,这个可以,现在主要想从设备入手,尾款不结清,能限制使用这样子。

网友B:
推荐广州竣达的“UPS电源触摸屏JD12P02”。这个屏增加“定期分级维护密码保护”功能,设备出厂前可以通过设置软件设置两个维护日期,以及对应的维护密码,在机器运行达到时间后,让设备进入维护模式,让用户重新输入密码激活才能继续使用。你可以去了解一下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推荐广州竣达的“UPS电源触摸屏JD12P02”。这个屏增加“定期分级维护密码保护”功能,设备出厂前可以通过设 ...

好的,我去了解一下。谢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