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stm32F105的can2问题

楼主(2018-09-18):
最近在做can方面的要用到can2,调试了好久没有调通,一直是能发送数据不能正常接收,检查了滤波配置开始都没有发现问题,后面仔细看stm32的使用手册,最后发现在单独使用can2的时候必须开启can1的时钟,否则收不到数据,且过滤器也要设置从14开始,在stm32参考手册有这样一段话

楼主:
双CAN
● CAN1:是主bxCAN,它负责管理在从bxCAN和512字节的SRAM存储器之间的通信
● CAN2:是从bxCAN,它不能直接访问SRAM存储器
● 这2个bxCAN模块共享512字节的SRAM存储器

楼主:
可见必须要开启can1的时钟这是依据,下面贴一下配置的源码,方便初学者参考,有什么不对的请指正,用的是stm32f105的芯片,3.5的库函数

楼主:
void CAN2_Config(void)
{
      GPIO_InitTypeDef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;

    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;

     CAN_FilterInitTypeDef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;

//can时钟配置
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CAN1, ENABLE);
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CAN2, ENABLE);

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B, ENABLE);
//can管脚复用
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AFIO, ENABLE);
        GPIO_PinRemapConfig(GPIO_Remap_CAN2,ENABLE);
//引脚配置
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5;
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PU;
       GPIO_Init(PORTX(CAN_RX)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 GPIO_Pin_6;
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_PP;
    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//波特率配置

CAN_InitStructure.CAN_SJW=CAN_SJW_1tq; //1-4
        CAN_InitStructure.CAN_BS1=CAN_BS1_9tq; //1-16
        CAN_InitStructure.CAN_BS2=CAN_BS2_2tq; //1-8
        CAN_InitStructure.CAN_Prescaler=6;          //500k
CAN_InitStructure.CAN_TTCM=DISABLE;
CAN_InitStructure.CAN_ABOM=ENABLE;
CAN_InitStructure.CAN_AWUM=ENABLE;
CAN_InitStructure.CAN_NART=DISABLE;
CAN_InitStructure.CAN_RFLM=DISABLE;
CAN_InitStructure.CAN_TXFP=DISABLE;
CAN_InitStructure.CAN_Mode=CAN_Mode_Normal;
CAN_Init(CAN2,&CAN_InitStructure);

//过滤器配置
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Number=14;
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Mode=CAN_FilterMode_IdMask;
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Scale=CAN_FilterScale_16bit;
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IdHigh=0x0000;
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IdLow=ID;
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MaskIdHigh=0xFFFC;
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MaskIdLow=Mask;
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FIFOAssignment=CAN_FIFO0;
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Activation=ENABLE;
CAN_FilterInit(&CAN_FilterInitStructure);
}

楼主:
通过与另一个代码对比,终于发现想用CAN2,则必须把CAN1的RCC也配置上,就可以接收了。
CAN2和CAN1是有关联的。对于STM32F407可能也是如此。

楼主:
如果设置两遍也不行。也是CAN2不能接收。

比如这样设置两遍:

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CAN1, ENABLE);
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CAN2, ENABLE);

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CAN1, ENABLE);
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CAN2, ENABLE);

那么不行,只有在整个工程中设置一遍才可以,如下:

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CAN1, ENABLE);
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CAN2, ENABLE);

楼主:
只有先使能CAN1  然后才使能CAN2  否则有的不好用。

上面这些都是试出来的,没看文档,没理论依据。

楼主:
今天仔细的看了下文档里的图片,突然想到fifo可能是在设置filter的时候启用的,然后测试了下证实了想法

楼主:
可以看看can的几个例子,filter是必须设置的,不然没法收到数据,而使用哪个fifo就是图里标红的地方,看这一条设置规则对应的哪个fifo,那么这个fifo就能收到这个类型的数据
可以根据需要把不同的消息放到不同的fifo里去

网友A:
谢谢分享! 不论怎样,手册还是要看的。

网友B:
难道是共用的?

网友C:
看图的话 貌似时钟是一个啊

网友D:
一直用的就是can1 正常模式还发布出去数  哎

网友:
您好,我们有块 F105的开发板,有 双CAN使用 案例,有空 看下这个链接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1945634-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