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方案] 段码液晶显示——电动车仪表盘参考方案

楼主(2018-09-18):
段码液晶显示——电动车仪表盘参考方案
功能特性 
实现电动车速度、电量、大灯、左右转、故障、挡位的显示; 
COM 口采用单片机内部上下拉电压,外部电路节省 8 个电阻; 
挡位实现宽电压的检测,检测范围为 1.5V-5V,如需要可设置更低; 
大灯、左右转可实现正控或负控,正控输入电压为 12V,负控输入电压为 0V; 
实现一线通的通讯;

方案原理
1. 显示原理 LCD 显示需要交流电驱动,COM 口采用内部上下拉电阻同时打开的方式。定时器 T0 定时 2ms, 每 2ms 刷新一次,一个周期完成时间为 20ms。
2. 电量采集 电量输入电压较高,所以外部电路需要先要通过电阻分压限流后才可以接入 IO 口,ADC 采集采 用内部 4Vvref,12 位精度,滤波和处理后送入 LCD 显示。
3. 速度、挡位采集 速度及挡位有两种采集方式,一是模拟量采集,采集方式与电量采集方法相同,降压后滤波处理。 第二种方案是采集一线通数据处理后进行显示
4. 一线通说明 一线通采用 SIF 通信协议,采用 T1 定时器,捕获接收的数据后进行解密处理。

HC89F003-TSSOP20引脚图

HC89F003-TSSOP20引脚图

方案框图

方案框图

网友A:
液晶屏可以驱动多少段的呢

网友B:
一线通,可以的。

网友C(2020-01-07):
最近在找相关的产品和方案,支持支持

网友(2020-02-25):
带液晶驱动器?

网友D:
没有细节资料啊,能发原理图和源码么

网友E(2022-03-23):
学习学习,刚接触中颖单片机,谢谢

网友F(2022-05-07):
芯圣还做LED驱动芯片?

网友G:
这个是商业级还是工业级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这个是商业级还是工业级

还有商业级这一说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