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应用] 中颖单片机支持热插拔吗

楼主(2018-09-18):
如题,中颖79F系列的做从机,主机发数据,从机就回。不发不回。
热插拔上电发现串口丢失,从机没有回。过了5秒才回复。正常时候是发一次回一次。不热插拔时候就OK的。
将中颖的板(供电+5V)先上电,主机不上电,然后直接热插拔,线只有四个,+5,GND,TX,RX。
刚插上去,这个时候通信肯定是不稳的,怀疑是不是中颖单片机保护了?导致的信号丢失?
有谁遇见过热插拔的问题??不支持热插拔的原因是?

网友A:
串口本来就是不支持热插拔的。
可以参考这个资料http://www.360doc.com/content/16/1121/23/7863900_608397023.shtml

网友B:
过了5秒才回复,肯定不是热插拔的问题。
是程序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