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理图] SG3525A 及外围电路的若干问题

楼主(2018-09-18):
【先思考,再提问】
一个PWM调制IC SG3525A ,电路作用是让储能模块的电压升压,并放电出去供电,所以输出boost_pwm信号,控制升压,
【1】左边的信号DIS_EN是放电的使能信号,但是配合分压电阻R1和R2是设置静态工作点的吧?如果让三极管V1导通了,有什么作用,SS脚是IC的软启动引脚,这里的原理不懂
【2】VIN+的输入信号,右上角的V2和分压电阻R5、R6起什么作用呢?是通过R5、R6把5V分压,R6的电压就是U1A的+输入端信号?
【3】芯片的反向端VIN-的输入信号,右下角的N1和N是直流母线的采样电阻两端,那如图这样的话,U1B这个比较器是在比较什么啊,特别是从N1还迁出了一根地线经过R12到GND

网友A:
看不太清楚

网友B:
好别扭   好多的描述都很别扭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好别扭   好多的描述都很别扭

不好意思,能力一般,水平有限,一直在努力提高

网友B:
【1】左边的信号DIS_EN是放电的使能信号,但是配合分压电阻R1和R2是设置静态工作点的吧?如果让三极管V1导通了,有什么作用,SS脚是IC的软启动引脚,这里的原理不懂

R1/R2的作用对的,设置三极管的初始状态为导通,ss软启动电位应该为0,需要电路启动,给DIS_EN信号,低电平,V1截止,ss电压开始缓慢上升,PWM脉宽逐步增大

【2】VIN+的输入信号,右上角的V2和分压电阻R5、R6起什么作用呢?是通过R5、R6把5V分压,R6的电压就是U1A的+输入端信号?

设置电路的初始状态

【3】芯片的反向端VIN-的输入信号,右下角的N1和N是直流母线的采样电阻两端,那如图这样的话,U1B这个比较器是在比较什么啊,特别是从N1还迁出了一根地线经过R12到GND

电压采样地电路可能有误,U1B不是比较器,差分采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【1】左边的信号DIS_EN是放电的使能信号,但是配合分压电阻R1和R2是设置静态工作点的吧?如果让三极管V1导 ...

谢谢,第【1】问中
给DIS_EN低电平信号,你说的是V1关断
但是5V信号被R1和R2分压,R2上的电压不就相当是给V1的门极电压吗,为什么V1此时管断?
而且SS软启动怎么使PWM缓慢上升,为什要有软启动,这个原理是什么?

楼主:
但是还不明白软启动是要干什么的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但是还不明白软启动是要干什么的?

软启动电路在于限制导通时间,如果电路开关开启时间很短,则电流则是一个很大的浪涌电流,可能会烧坏后级电路;使用软启动,就是延迟开关开启时间,使得电流缓慢上升。简单理解就是延迟启动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但是还不明白软启动是要干什么的?

想想没有这个功能会怎么样就知道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软启动电路在于限制导通时间,如果电路开关开启时间很短,则电流则是一个很大的浪涌电流,可能会烧坏后级 ...

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