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89C52RC无法烧录

楼主(2018-09-18):
大家好,最近学习电路,照着网上的原理图,画了块板子。用STC89C52RC的芯片。但无法烧录,一直是“
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... ”。如下图,设置什么的在网上查了好久,烧录设置方面应该没问题。

然后就开始看画的电路,如下,也没找到问题。(有极性的电容都是用钽电容)

求路过的大神帮忙看下哪里的问题。万分感谢。

网友A:
需要你按一下复位。先在电脑那边点烧录。然后这边按一下复位。在上电复位的时候进行下载检测。

网友A:
另外你发什么鸟图啊。把你电脑的图截图粘贴进来就行了。

网友B(2018-11-08):
STC单片机下载问题解决汇总:http://www.stcisp.com/q_and_a_stcisp.html

网友C:
STC烧程序有点蛋疼, 要先断电,再给单片机上电

网友B(2019-03-15):
引用 网友C:
STC烧程序有点蛋疼, 要先断电,再给单片机上电

这是ISP 机制决定的。
可以选自动冷启动工具,例如官方编程器(U7/U8).
也可以选软件启动

以上STC官方数据手册都有介绍。:)

网友D:
支持win7 win10的烧录器,亲测超级好用,断电上电,自动烧录。
https://detail.tmall.com/item.htm?id=542976508475&spm=a1z09.2.0.0.317a2e8dBDvhaX&_u=saqbijc8f7

网友E(2019-07-06):
这个检查挺麻烦,原因挺多的,可能是供电电压不足,单片机最小系统没接好,软启动,冷启动没设置操作对,ISP版本太低,下载设置问题,单片机有问题都会导致检测不到单片机,要一个个排除。

网友F(2020-02-22):
哎 我我我怎么办啊??

发新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