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识柿饼M 大家对PersimmonUI可能有一定耳闻,不过PersimmonUI并未开放出代码出来。原因有多种,商业上的,使用复杂度上面的。没有一个简单易用的东西就大范围地推荐给用户,这是对用户的不负责任! 说明:

楼主:
在柿饼学习营结束后,我们将针对i.MX RT开发板提供固件、设计工具、模拟器下载。如果你需要商用可联系我们。 PersimmonUI是以C++编写的,是RT-Thread上一款现代化图形UI库。使用C++是因为GUI上的一系列控件以C++面向对象的方式来描述会更合理。Widget -> 部件,所以也就是一个个对象: 例如一个button,一个label,一个image。每个对象有他们自己的属性,方法等。 当然C++也会带来一些问题,例如原来C中可以任意使用函数指针,但在C++中却并不能随意单独使用类的方法(而需要在类的实例化对象环境中使用其成员方法)。所以这种也诞生了Qt方式的signal/slot模式。因为Qt的起始年代非常久远(Qt诞生于1995年),那个时候一些C++标准并不那么完备,所以QT signal/slot机制是以独立的,额外的moc编译器方式,生成新的C++代码来辅助完成。而PersimmonUI则使用了现代化一些的C++机制,也完成了类似signal/slot机制。 那么PersimmonUI signal/slot机制就是极限了吗?所以也就引出了本系列**的主角,PersimM。 PersimM本意指的是PersimmonUI Module,即PersimmonUI的模块,甚至有的时候指的是运行PersimmonUI的硬件模块。因为它最初一个定义就是:基于Persim M硬件模块,用户可以非常方便、易用地进行自己的定制开发。 以下是一份PersimmonUI 和 PersimM的对比列表 功能PersimmonUIPersimM
UI展现形式窗口(Window)页面(Page)
开发方式C/C++UI设计器 + JavaScript
图片格式BMP, PNG, JPG等BMP,PNG,JPG等
字体点阵字体,TTF字体点阵字体,TTF字体
画布以绘图设备方式操作,功能有限带Alpha,抗锯齿完整画布功能
动画效果用户编程实现设计器携带动画效果选择
窗口/页面动画用户编程实现设计器选择切换动画效果
执行方式编译、烧写完整固件USB下载设计资源
交互方式触摸,按键触摸,按键
OTA 功能用户自行实现内置OTA升级功能
WDT 功能用户自行实现内置WDT功能
串口操作C/C++编程使用JavaScript 串口操作
文件系统C/C++编程使用JavaScript 文件操作
网络操作socket套接字提供http、MQTT客户端接口从上面对比表格,可以非常清晰的发现,PersimM和传统模式已经有一些不一样,主要体现在: 在 i.MX RT1052开发板上搭建PersimM环境在i.MX RT1052开发板上运行PersimM,首先需要一份PersimM的固件。因为整体是一体化的,这份固件分成了两部分: bootloader会用于后续的firmware固件升级,而firmware是后续真正需要执行,并展示UI的固件。OTA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如此,先本地有保存需要更新的固件;然后重启,重新启动时,bootloader才会去把要更新的固件更新/展开到flash上,覆盖要运行的固件。 硬件环境搭建下面我们以野火的i.MXRT1052开发板为例,说明如何搭建好PersimM的硬件环境。在连接好板子与屏幕后,还需要连接3个接口: USB转串口、USB-OTG1和仿真器。 为了确保硬件已连接上PC,打开设备管理器,查看是否有对应串口和RTT Win USB。RTT Win USB在Win10环境下是免驱的,但在Win7环境下要安装RT-Thread提供的指定驱动包。 当硬件环境搭建完毕后,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烧写bootloader和firmware了 烧写bootloader请使用bootloader的工程,用Keil MDK打开,然后直接点击烧写按钮(不是编译然后再烧写),bootloader固件就会被烧写到开发板flash中。 选择正确的烧写算法:点击菜单栏->Flash->Configure Flash Tools...,在弹出框中点击Debug->Setting,在后续弹出框中的Flash Download栏中,选择Erase full chip,并选择指定算法文件。 开始烧写工程,点击菜单栏->Flash->Download。 在Build Output栏中确认工程是否烧写完毕。
bootloader烧写完毕后,可以通过putty或者其他串口助手打开USB串口(Connection Type设为Serial,Speed设为115200),串口会输出如下信息: 烧写firmware当开发板中已经烧写了bootloader就可以按照OTA升级固件的模式来升级固件,过程如下: 重启开发板,在串口终端中会显示出bootloader的启动信息,并有倒计时的计数,在倒计时计数跳到0之前,在串口中随意输入一个按键,bootloader会停下来等待命令。 此时在PC上,我们打开 配置工具,然后在固件更新中,选择具体要升级的固件,点击升级。它就会把固件推送到开发板上,自动重启,然后完成bootloader更新固件的工作。 升级的过程可以在串口终端上看到更新固件的进度。 因为这个固件主要是针对屏的,所以当固件烧写完毕后,还需要配置下屏参数。配置参数时,需要设备运行firmware,不能停留在bootloader。打开配置工具,修改LCD参数,配置请与下表保持一致。配置完成后,点击更新数据。
选项 参数
LCD水平方向上的像素(X) 800
LCD垂直方向上的像素(Y) 480
LCD数据时钟频率(DCLK Freq) 55
LCD水平后沿(HBP) 8
LCD垂直后沿(VBP) 2
LCD水平前沿(HFP) 4
LCD垂直前沿(VFP) 4
LCD水平同步脉宽(HSPW) 40
LCD垂直同步脉宽(VSPW) 10 烧写firmware完毕后,屏幕上就会显示出RT-Thread的**,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使用Persimmon UI了。 上位机设计器介绍从PersimM开始,我们有了一份专用于UI界面设计的设计工具。在PersimmonUI文件夹下,双击执行PersimmonUI.exe可执行文件,点击菜单文件->新建->新建工程,会询问你的工程名称,路径以及分辨率大小等信息,例如按照下述填写的: 例如这里的分辨率,野火开发板上的是800x480,我们选择800x480。创建出工程后,它会迅速询问是否创建一个页面(page1),默认选择确认,将会展现第一个设计页面。 当第一个设计页面创建后,整个PersimmonUI工具显示具体如下: 设计器各区域说明: 在这第一个设计页面上,我们简单的拖动一些控件,例如最简单的:”Hello World” 以及 “OK” 按钮: 其中,选中Button,在布局工具栏中点击了水平居中和垂直居中,它自动对齐到屏幕中心。选中Label,可以在属性栏—“文本对齐”中选择MiddleCenter以中间对齐的方式,同时在布局工具栏中选择水平居中。 上位机设计器下载当我们制作完工程后,可以通过下述方法把这个界面下载到板子上运行,看看效果如何。 当设备重启后,设备未更新界面,请确认配置启动时的资源目标路径与PersimmonUI下载路径是否一致。下载路径可以在PersimmonUI的输出栏中查看。
当资源目标路径与PersimmonUI下载路径不一致时,请修正配置工具中资源配置的设定或PersimmonUI中下载->下载选项的设定,使配置启动时的资源目标路径与PersimmonUI下载路径保持一致。 实际效果
不定期红包雨/结识技术大咖/获取教程/技术交流可扫码入群